[STM32F1] STM32F105+fatfs0.13c挂载大容量U盘失败

楼主(2021-08-08):
挂载8G\16G(exFAT)容量的U盘均正常,32GB(FAT32)、64GB挂载失败!何故?

网友A: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跟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C:
没有做过u盘的项目

网友D:
我的只能识别2g的U盘呢,8G,16G的都识别不了...

网友E:
fatfs 0.13 支持EXT文件系统,可以访问8G U盘,我测试过,16G,32G没有试过,EXT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F(2021-09-07):
换一个小容量的试试看

网友G:
是不是不支持这么大的啊

网友H:
是不是跟地址位有关系啊

网友I:
大容量的不支持吧

网友J(2023-03-05):
把大容量U盘格式化成exfat的文件格式

网友K(2024-06-21):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L: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M: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N: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O: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P: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Q: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R: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