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怎么把C8T6的程序烧录到ZET6里面

楼主(2021-08-08):
求教怎么把C8T6的程序烧录到ZET6里面

网友A:
似乎可以直接烧?

网友B:
选择芯片类型和flash大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最好改下工程设置,重新编译

网友D:
串口助手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B:
1、修改芯片型号
2、修改flash大小,由hd换成md
3、启动文件,由hd换成md

网友E(2021-09-07):
换一个型号就可以啊

网友F:
还需要修改flash的大小

网友G:
如何修改启动文件呀

网友H:
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一般就是修改目标芯片

网友I:
貌似iar或者keil会根据目标芯片自己进行更改的

网友J:
需要这么多步骤吗

网友K(2023-03-05):
找一个C8T6的例程,把部分外设程序和主函数改成ZET6的

网友L(2024-06-2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M: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N: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O: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P: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Q: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