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ower debugger高压编程恢复FUSE

楼主(2021-08-08):
tiny3217的UPDI和RST是同一引脚,通过编程FUSE可以从UPDI改成RST,但是从RST改成UPDI需要用到power debugger做高压编程,找了一些资料但是还是不清楚怎么操作,求教有经验的大佬

网友A:
直接操作,在ATMEL Studio软件里的编程菜单下可以选择12V的高压编程。

网友B:
自带的烧录器就可以提供高压编程功能

网友C:
为什么要专业做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