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1.00元(功能说明)
[开发工具] HC32F460开发板之点亮板载的0.91寸OLED

楼主(2021-08-0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该开发板自带了一片0.91寸OLED,分辨率为128×32,不过厂家好像没提供例程和芯片介绍,经查找资料,发现应该是SSD1306驱动的。
因此我们可以找到SSD1306的驱动程序,稍加修改以适配该显示屏。
由于我手上之前做过128×64的,因此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了。
根据开发板原理图,先定义出OLED所用的IIC接口的管脚
  1. #define SCL_PORT         (PortD)
  2. #define SCL_PIN          (Pin00)

  3. #define SDA_PORT         (PortD)
  4. #define SDA_PIN          (Pin01)
只要用到的文件都复制一份,这样阅读代码更方便
在oled.h
定义如下内容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_Clr() PORT_ResetBits(SCL_PORT,SCL_PIN)
#define OLED_SCL_Set() PORT_SetBits(SCL_PORT,SCL_PIN)

#define OLED_SDA_Clr() PORT_ResetBits(SDA_PORT,SDA_PIN)
#define OLED_SDA_Set() PORT_SetBits(SDA_PORT,SDA_PIN)
这样就对应上原来的库函数了。
接下来修改原来的SSD1315的初始化代码,来对应SSD1306的驱动器
//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1/32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Vcomh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接下来完成PIN管脚的初始化配置
依葫芦画瓢,设置为输出开漏模式
void oled_pin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PinOType = Pin_OType_Od;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SCL_PORT, SCL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SDA_PORT, SDA_PIN, &stcPortInit);

}
然后差不多了,该包含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后。编译,通过,ISP烧录,重启运行,OK
运行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烧录上需要注意,开发板本身的串口竟然是不能用的,需要额外提供一个串口,然后用跳线连接到ISP接口。选择这个额外的串口进行烧录,同时复位按键上面的
J7跳线帽应短接,点执行后,按下复位键,即可完成烧录,重启需要去掉短接的跳线帽,然后按复位即可。有点小麻烦。
打包的完整工程,以供大家测试。
开发板相关资料
HC32F460 EVB Introduction.pdf (932.55 KB, 下载次数: 52)

网友A:
华大这个开发板送了很多啊

楼主:
经过测试,在配置好GPIO作为开漏给IIC模拟使用的情况下,配置好后如果不延时给系统以响应时间,一次操作无法点亮屏幕,需要重启复位一次才行,因此需要在GPIO的初始化后就应该延时100ms,给IO电路以彻底的充放电反应时间。
完善后的OLED管脚硬件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oled_pin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PinOType = Pin_OType_Od;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SCL_PORT, SCL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SDA_PORT, SDA_PIN, &stcPortInit);
        //配置好后,等待片刻,给硬件以准备时间。
        Ddl_Delay1ms(100);
}

楼主:
如果需要显示一个变量的更新,就需要使用到数字显示函数,实现数字的显示

#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oled.h"

/* LED0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0_PORT        (PortE)
#define  LED0_PIN         (Pin06)

/* LED1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1_PORT        (PortA)
#define  LED1_PIN         (Pin07)

/* LED2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2_PORT        (PortB)
#define  LED2_PIN         (Pin05)

/* LED3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3_PORT        (PortB)
#define  LED3_PIN         (Pin09)

/* LED0~3 toggle definition */
#define  LED0_TOGGLE()    (PORT_Toggle(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1_TOGGLE()    (PORT_Toggle(LED1_PORT, LED1_PIN))
#define  LED2_TOGGLE()    (PORT_Toggle(LED2_PORT, LED2_PIN))
#define  LED3_TOGGLE()    (PORT_Toggle(LED3_PORT, LED3_PIN))

#define  DLY_MS           (100ul)

void led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LED0_PORT, LED0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LED1_PORT, LED1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LED2_PORT, LED2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LED3_PORT, LED3_PIN, &stcPortInit);
}

void led_run(void)
{
        LED0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LED1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LED2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LED3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

void oled_pin_init(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PinOType = Pin_OType_Od;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PORT_Init(SCL_PORT, SCL_PIN, &stcPortInit);
        PORT_Init(SDA_PORT, SDA_PIN, &stcPortInit);
        //配置好后,等待片刻,给硬件以准备时间。
        Ddl_Delay1ms(100);
}

int32_t main(void)
{
        int i;
        int num=0;
        led_init();

        oled_pin_init();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for(i=0;i<8;i++)
                OLED_ShowChinese(i*16,0,i,16);      //第一个是列坐标,字符是16×16,第二个是行开始的坐标,单位是8。第三个是写入第几个字符的数组编号
        for(i=0;i<5;i++)
                OLED_ShowChinese(24+i*16,2,i+8,16); //第一个加24,为了居中对齐。
        Ddl_Delay1ms(1500);
        OLED_ShowString(0,2,"-21ic-HC32F460-",16);
        Ddl_Delay1ms(1500);
        OLED_ShowString(0,2,"HC32F460--0000--",16);

        while(1)
        {
                led_run();
                OLED_ShowNum(80,2,num++,4,16);
                if(num>10000) num=0;
        }
}

网友B:
华大能不能也给我一个开发板啊,我可以写几个GUI移植使用。

网友C:
华大开发板属实不错,楼主可以继续深研究一波哦

网友D:
瞅这代码风格,和正常用的32位单片机差不多,估计很好上手

网友E:
用link烧录吧,楼主,很方便呢

网友F:
可以再跑跑其他例程,看看有没有什么"BUG"

网友G:
流水灯做的挺有意思,支持一波

网友H:
现在OLED很贵,屏的价格都快起飞了

网友I:
他这个ISP烧录 看着很费劲哦

网友J:
这颗MCU可以用OLED跑一跑U8G2的库 很耐斯

网友K:
效果真不错,期待后续有更棒的发现

网友L:
0.91的屏一般都适合做什么呢??感觉有点儿小

网友M:
华大的单片机真心不错

网友N:
这个开发板上的黑色的方块是什么模块呀?

网友O:
感觉这板子做的挺憨厚的,这么大,却没啥东西

网友P:
支持一波楼主,这个开发板期待楼主后续大作

网友Q:
高总很强,有时间 跑个系统玩玩吧

网友R:
HC不是芯圣的专用代号?华大为什么要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