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设置到外部SDRAM

楼主(2021-08-08):
在 STM32F429 上,IAR 中如何将堆(HEAP)设置到外部SDRAM?

楼主:
搜索网上资料,对 icf 进行了调整,编译可以通过,但实际运行时死机,不知道哪位大师成功设置过
下面是我设置的icf内容: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8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0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3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1_start__   = 0xD07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1_end__     = 0xD07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 0x1000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1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80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1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1_end__];
define region CCM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readwrite section .data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region_RAM1_start__ { readwrite section .bss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楼主:
SDRAM在RAM1,首地址为 0xD0000000, 大小为 0x800000, 我想将 HEAP 设置到 0xD0700000 ~ 0xD07FFFFF,并未超过范围

网友A:
icf文件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C:
不太了解这个文件

网友D:
需要更改链接文件,将RAM地址映射到外部SDRAM。

网友E(2021-09-08):
链接文件是哪个文件啊

网友F:
如何更改链接文件呢

网友G:
除了链接文件配置正确外,你还得保证使用它时 SDRAM已经初始化好了。

一般在进启动文件后就进行相应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