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仿真时livewatch提示错误

楼主(2021-08-08):
lcd1602里面写了一个按键切换显示子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char screens)
{
  u8 bluetooth_date_str0[16],bluetooth_date_str1[16];
  if (screens==1)
  {
   if (bluetooth_date[0]=='1')
    {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0, bluetooth_date + 1, 16);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1, bluetooth_date + 17, 32);
    }
    LCD1602_Show_Str(0, 0, bluetooth_date_str0);
    LCD1602_Show_Str(0, 1, bluetooth_date_str1);
  }

  else if(screens==2)
  {

  }

  else if (screens==3)
  {

  }
  else if (screens==4)
  {

  }
  else if (screens==5)
  {

  }
我把bluetooth_date_str0[16],bluetooth_date_str1[16]写在display(char screens),编译没提示有错误,但仿真的时候livewatch提示cannot take address xxx

如果是把数组定义在display(char screens)外就没问题
u8 bluetooth_date_str0[16],bluetooth_date_str1[16];
void display(char screens)
{

  if (screens==1)
  {
   if (bluetooth_date[0]=='1')
    {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0, bluetooth_date + 1, 16);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1, bluetooth_date + 17, 32);
    }
这2个有什么差别?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用串口接收到一组数据,bluetooth_date[32]格式为:n+16位要显示的内容+16位要显示的内容,n表示第几屏要显示的内容。
然后我想把上下两行的内容存到bluetooth_date_str0[17],bluetooth_date_str1[17]内,我用的memcpy函数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0, bluetooth_date + 1, 16);
memcpy(bluetooth_date_str1, bluetooth_date + 17, 32);
按理来说,bluetooth_date_str0[17],bluetooth_date_str1[17]应该都是空字符'\0'才对,但是bluetooth_date_str1[17]确是个空格。

网友A:
LiveWatch不可以看局部变量,只可在Locals窗口里看。

网友B:
这个窗口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C:
这个是实时显示的窗口?

网友D:
没关注过这个界面啊

网友E:
看看5楼的兄弟,说的是对的

网友F(2021-09-08):
不可以看局部变量

网友G:
如何掉出这个窗口呀

网友H:
这两个窗口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