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 ADC采集注入通道

楼主(2021-08-08):
stm32f0的adc没有注入通道的说法,请问如果在正常采样的时候如何触发高优先级的采样呢

网友A:
没有注入, 也就没有高优先级的采集了

网友B:
那就只能用规则方式了

楼主:
没有高优先级采样,岂不是很**肋啊

网友C:
如果对注入转换有要求,可以考虑别的STM32系列。

网友D:
【多数STM32的ADC都支持注入ADC】

楼主:
目前硬件已经开发好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处理优先级高的采样?

楼主:
或者是可不可以几个通道用dma,优先级高的不用dma?

网友E:
这样也不支持哦

网友F:
不用特别触发吧

网友B:
采集完成就能进入中断啊

网友G:
楼主是问各个通道吗

网友H:
楼主设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就用规则顺序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