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MG32F02A132单片机烧录

楼主(2021-08-09):
PCB板预留5Pin的烧录口,DIO CLK RST VCC GNE ,分别连接到UI烧录器,使用Write32U1Plus软件烧录,一直报 “装置连接错误”错误。

楼主:

PCB板预留5Pin的烧录口,DIO CLK RST VCC GND ,分别连接到UI烧录器,使用Write32U1Plus软件烧录,一直报 “装置连接错误”错误。

网友A:
针脚对应的对么?
vcc电压对不对

网友B:
线断了吧

网友C(2021-10-30):
楼主可以烧录么有,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连续贴了3片QFN的,都下载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板预留5Pin的烧录口,DIO CLK RST VCC GND ,分别连接到UI烧录器,使用Write32U1Plus软件烧录,一直报  ...

将RST脚断开试一下呢?

网友E:
需要仔细看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