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是否支持有传感BLDC电机?

楼主(2021-08-09):
PIC16是否支持有传感BLDC电机? 内部需要用到哪个模块

网友A:
1. 既然是有传感器的, 那么会用到IO口检测传感器信号, 或用INT/IOC中断来做;
2. 电机驱动,需要用的PWM 模块
3. 还会用到定时器Timer.
都是一些MCU的基本模块

楼主:
PIC16系列的手册上输入捕捉模块不支持霍尔传感器模式,但该功能在PIC30F2010系列支持(手册上有直接的描述)。查阅相关应用,暂时没搜到PIC16在有感BLDC的方向的应用,PIC16在无感BLDC方向上使用广泛。所以想确认下是不是PIC16内部无hall模块。

网友B:
有感比无感简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