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问有人做过有关MMR901XA传感器的项目吗?

楼主(2021-08-09):
手里有两个MMR901XA传感器,不知道该怎么用,找了很久的资料也没找到,有用过的大神还望回复,谢谢了

网友A(2022-12-19):
这是啥传感器啊?

网友B: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数字压力传感器吧,你找找原厂吧

网友C:
你可以找原厂,或者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试试

网友D:
你去某宝找一下呗,估计还能有得卖吧,到时候看看有没有资料呗

网友E:
估计你要去墙外看看了,我在百度是没看到多少资料

网友F:
网上的资料好像属实有些少哦

网友G:
这芯片是哪个厂家啊?你找厂家问问资料呗

网友H: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问问原厂FAE,自己找资料可太费劲

网友I:
这种传感器好像是压力传感器,应该能测气压啥的吧

网友J:
如果找不到资料,估计这种传感器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