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F4 ADC采集数据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1-08-09):
通过STM32F4 进行双同步规则AD采集,设置ADC1,ADC2各2路通道,一共4路通道进行AD采集。
按照我的理解是0~3.3V对应0~4096,且硬件方面Vref+接到3.3V,Vref-接到地。
然而实际采集到的数据是:

输入电压0V~ADC转换数据0;
输入电压1.054V~ADC转换数据2320;  转换数据/电压=2201

输入电压1.65V~ADC转换数据3633;    转换数据/电压=2201
上述转换比例一致。
请教大佬帮忙分析下可能的原因!万分感谢您的解答和建议!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管脚Vref+电压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匹配,输入阻抗太大,造成采样电压失真。

网友C:
不可能,虚焊了或程序通道错误

网友D(2021-09-08):
读出的数都是固定值?

网友E:
寄存器是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F:
读取的哪个寄存器啊

网友G:
采样频率和信号匹配吗

网友H:
用表量一下到端口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I:
参考电压用的什么

网友J(2023-03-05):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输入电压不准,参考电压用准确的电压输入电压。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抖动。

网友K(2023-08-07):
可能是参考电压或者输入电压不准

网友L:
参考电压用准确的电压输入电压

网友M:
建议用示波器看一下,是否有抖动

网友N:
检查电源稳定性、调整采样时间、ADC校准。。。。

网友O: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啊

网友P:
虚焊了吧

网友N:
电源电压保持稳定、采样时间足够、启动ADC前做了校准、避免外部干扰。。。。

网友Q:
是不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R(2023-10-21):
可能是管脚Vref+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