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RC522刷卡如果实现贴一次刷一次?

楼主(2021-08-09):
原来用的是韦根协议, 第一次用rc522做刷卡识别,识别倒是没问题,但卡放上去会一直识别,很占资源。看了下RC522的手册命令,也没有看到关于此类的介绍和方法,参考了网友的办法,读卡模式改为0x26,并且识**使用halt(),但仍然会一直识别,目前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请教各位用过RC522的朋友,感谢指点!

网友A(2022-12-17):
在程序里可以实现单次识别啊

网友B:
这个识别不会占用单片机的资源吧

网友C:
这个简单,你做个判卡离开就好了

网友D:
其实一直读取是硬件的特性,但是你要是做判卡离开,就如果卡一直在,不做处理就好了

网友E:
我记得RC522是不是有判断卡离开的指令啊

网友F:
你就弄个标记,就处理完成之后,这个标记置1,然后去判断UID,如果一致,就认为同一张卡,就不处理就好了

网友G:
你网上找一下关于RC522的程序demo就好了,都有取消连读的功能呢

网友H:
用标记吧,做个判断就好了

网友I:
对,之前我也是一直识别,是因为没做判卡离开导致的

网友J:
你用全局变量的方式实现卡UID判断,与上一个一致,就不让刷就好了

网友K:
不用改0x26模式的,就做个标记就好了

网友L:
这个不复杂,就判断上一个卡与本次刷卡是不是同一张卡就OK了

网友M(2023-02-19):
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间隔,通过电源来控制

网友N: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O:
你使用的是哪个代码呢

网友P:
在程序里做个标记不就行了

网友Q:
参考例程代码吧。

网友R:
可以实现的。

网友S:
判断这次和上次是不同一张卡

网友T:
正常都是实现贴一次刷卡一次的。

网友U:
只能一直识别,当检测不到的时候你就当做拿开了。

网友V:
只是用别的方法实现了。

网友W:
没有类似的接口,RC522功能很少的。

网友X(2023-07-13):
这和上次一张卡片大不相同

网友U:
这种识别方式不会占用MCU的资源

网友Y:
你用哪个代码

网友W:
能不能设定一个时间间隔,通过电源来控制

网友Z:
程序里判断卡有没有移走不就行了

网友AA(2023-09-03):
用时间做个标记就可以了,多久没刷到了

网友AB:
有判断离开的函数吧

网友Z:
加一个判断卡离开不就行了

网友AC:
通常,它是通过粘贴和刷卡一次来实现的。

网友S:
判断卡什么时候离开了

网友AD:
在步伐里做个标识表记标帜不就好了

网友AE:
可以在网上找到关于rc522的程序演示,它具有取消连接的功能

网友AF:
没有雷同的接口,rc522功效很少的。

网友AG:
它只是使用其他方法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识别不会占用单片机的资源吧

中断识别,很快的

网友AB:
程序里判断离开

网友Z:
做个标志位

网友AH:
我觉得你加个判卡离开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AI:
一般改卡模式没啥用的,都是判卡离开

网友AJ:
你要是一直识别有啥问题么?

网友AK:
这种识别也不是占资源,主要是程序会容易出现bug

网友S:
好像库里有这个函数啊

网友AL:
你用个标记,判断卡号是不是和上个一样,一样的话就不做处理了,就好了

网友AM:
网上不是有判卡离开的操作代码么

网友AN:
你利用卡号唯一的特性呗,判断卡号,号码一样就不执行下面程序了

网友AO:
你好像就是为了一个卡号是吧,那就认卡号是一个就不做处理,定时清除这个标记就好了

网友AP:
刷一次实现处理一次是OK的,卡离开判断一下就好

网友AQ:
咋地都行的,一般都是做判卡离开处理,就是检测卡是否还在,在就不处理这种

网友A:
找一下有没它的例程参考参考

网友B:
找个这个的驱动,应该都有封装好的函数

网友AR:
做个判卡离开就行了

网友AS:
这种识别方法不会占用MCU的资源

网友AT:
用的哪个驱动啊

网友AU(2024-09-1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AV: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AW: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AX: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AY: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Z: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BA: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BB: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C: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B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