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怎么用一个IO做双向通信?

楼主(2021-08-09):
单片机有没有用一个IO通信的协议?

网友A:
有单线的UART

网友B:
可以看一下DHT11的例程,这个模块就是单线

网友C:
类似18B20?

网友D:
自己写一个UART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E:
    要用到定时器捕获口,接收时捕捉信号脉宽,发送时当普通IO,单工通信,通信状态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E:
    或者用可以收发可以交换的串口单工也行,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F:
单线半双功通信,可以模拟串口。

网友G:
单线串口,单工通信,稳定可靠

网友H:
这种好像只能半双工,收发不能同时进行。而且需要软件模拟一个uart

网友I(2021-09-08):
双向的可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J:
怪麻烦的 用现成的多好啊

网友K:
是不是这种还需要那种时钟信号的啊

网友L:
需要几根线啊

网友M:
需要慢慢调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