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DK识别不了GD32F303芯片

楼主(2021-08-09):
请教一下,MDK识别不了GD32F303ZET6芯片,可以连接上,显示了IDCODE,但识别不了,显示未知设备。
MDK版本:5.34
烧录器:CMSIS-DAP
之前用GD32F303VET6,没这个问题

网友A:
额~~以为是jlink~~

网友B:
pack安装和flash选择都没问题,对吧?
然后就是供电和连线

网友C(2021-12-09):
应该不是GD32F303VET6这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