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M451做简单示波器

楼主:
近参加牛卧堂的比赛 用m451做了个示波器 采用的是spi 屏幕 SPI刷新波形很慢(ili9341屏幕驱动不起,马上要交作品了)  最后使用软件触发加只清除前一次波形(不清屏)的方式显示波形 画出来的波形十分稳定 20khz的三角波 配置ADC的采样率1msps

触发使用的是软件实现的 就是先定义一个 1000个数据 ADC123_Buff[1000] 然后设定触发的位置
AD_Trg = 2048 ;

然后
  • for(i=0;i<1000;i++)//找触发位置
  •                  {
  •                       if(ADC123_Buff[i+1]<AD_Trg && ADC123_Buff[i+1]>AD_Trg)
  •                                         {
  •                                                 Trg_p =i;
  •             break;
  •                                         }
  •                  }

然后在到触发位置后面取320个点 其他数据都丢弃
最后是画波形而实现方法
先定义两个数组
一个数组是现在要画点的数据data2[320]画点的颜色是黄色
另一个数组是data1[320]是前一次画的波形的数据目的是清除上一次的波形 点的颜色是背景颜色黑色
  • for(i=0;i<320;i++)
  • {
  • POINT_COLOR = BLACK;//黑色的和背景颜色一样
  • LCD_DrawPoint(i,data1);//这样就把前一次的点清除了
  • POINT_COLOR = YELLOW;//黄色是波形的颜色
  • LCD_DrawPoint(i,data2);//这样就把前一次的点清除了
  • }

因为有触发所以波形十分稳定
简单的频率的计算(周期信号): 先算出320个点有多少个周期一个周期多少个点组成(周期信号)  因为ADC的采样率固定可以知道ADC一秒钟可以采集多少个点就可以算出一个波形的周期 周期的倒数就是频率  (简单的计算)
还是用定时器 计数器来计算频率好。
幅度值简单计算; 求出320个点中有多少个周期然后单独算出每个周期的最大值然后求平均值

网友A(2021-08-09):
哈哈哈,之前也做过类似,主要针对低频信号,可以玩玩

网友B:
现在都买不到M451的芯片了,还搞个毛~

网友C:
用非周期不规则信号试试

网友D:
还是不错的,记得之前在学校也做过信号发生器

网友E:
if(ADC123_Buff[i+1]<AD_Trg && ADC123_Buff[i+1]>AD_Trg)

这语句怎么理解?怎么会小于且大于一个数而成立的条件?

网友F:
在哪儿复制来的,这个代码的编号都还在。

网友G:
采样频率决定了波形的还原性

网友H(2021-09-10):
锯齿波很规整

网友I:
预祝楼主取得好成绩哈

网友J:
貌似不能频繁刷新啊

网友K:
触发算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L:
可以不能采集频率太高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