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低端一点的MCU主推的是那些

楼主(2021-08-09):
因为现在用的资源最少的就是F103的了。

就是比F103在低端一点,能有一到两个串口
几个IO就可以。

网友A:
F103是M3内核,试试M0内核,比如F030,主频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3是M3内核,试试M0内核,比如F030,主频更低,

主频低没事,就是便宜,有货就行
单位基本在103和407选型,
现在功能需求实在是简单,所以想选个低端一点的

感谢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频低没事,就是便宜,有货就行
单位基本在103和407选型,
现在功能需求实在是简单,所以想选个低端一点 ...

那就没得说了,ST都没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得说了,ST都没货啊

ST的习惯了,
货还是有的,我们生产委外一直没停过,价格不知道了。一天一个价

网友B:
没货低端一点有啥意义

网友C(2021-09-08):
想要低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D:
哪个更便宜呢

网友E:
是不是有八个引脚的芯片啊

网友F:
F0的系列的如何啊

网友G:
F0啊 F1的啊 都比较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