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2c不通了,可能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1-08-09):
用航顺替代了ST
其他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但I2C好像不太稳定,不好用了。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话说,我是用IO模拟的。

网友A:
时序调整一下 ,  是哪个型号呢,   我们的芯片代码软件延时会慢一些

网友B(2022-02-16):
模拟的话,就不好说了,IO初始化了没?线接触咋样呢?

网友C:
按理来说,模拟也不会不稳定的,只是看你程序怎么处理的

网友D:
你可以仿真程序跟踪看看,看看到底那块导致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E:
你指的不稳定,是程序能正常运行,I2C也能运行,但是运行一阵儿就不好使了是么?

网友F:
一般模拟I2C的话是比较好用的呀,你这说不稳定估计是时序没处理好吧

网友G:
像IIC/SPI/UART这种通信类的,最重要的是符合时序的波形有没有出来。时序波形可以通过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来抓取,强烈推荐逻辑分析仪,具有自动协议解析功能。淘宝上可以买到那种24M 8通道的,价格不超过40元包邮。(图片是淘宝随便搜的,我不是卖家)
逻辑分析仪软件IIC解析示例

网友H:
你可以用硬件I2C的呀,硬件的比较稳

网友I:
模拟也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估计是你的时序或者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J:
你可以换两个IO试试,看看是否是IO的问题呢?

网友K:
正常航顺是可以完全代替ST的,很稳定

网友L:
这个你问问航顺的FAE看看,让他们帮你解决呗

网友M:
MCU的主频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相关时序可能要调整一下。

网友N:
配置,时序改没?

楼主:
确实,把延时稍微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N:
软件改没

网友O:
可能是时序需要重新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