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楼主(2021-08-09):
(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导通的时候,三极管+MOS比MOS+MOS组合更耗电,但是更可靠,我发现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隐患!大家说哪种方式更好?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

网友A:
楼主的目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目标是?

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目标是?

你知道为什么MOS就功耗更低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知道为什么MOS就功耗更低不

我想问的是你这电路用来干啥的?为啥看起来有点复杂。
MOS管功耗更低是因为它的门极不消耗电流。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隐患? 不同意!MOSFET导通是否充分,跟你给的栅压有关,如果你的MOSFET用5V就能深度饱和,就不存在你说的导通不充分的说法,如果你的导通不充分,说明你的栅压不够,没用对管子。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隐患? 不同意!MOSFET导通是否充分,跟你给的栅压有关,如果你的 ...

那比如单片机是3.3V的  你有哪些MOS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隐患? 不同意!MOSFET导通是否充分,跟你给的栅压有关,如果你的 ...

你用3.3V去控制4.2V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3.3V去控制4.2V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这种电路用得多,没有问题。是你的电路或零件没选好。

网友D:
关键是要用低驱动电压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用低驱动电压的MOS管

你有没有推荐?关注哪个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推荐?关注哪个参数?

si2301,就是耐压比较低

网友E:
R12和两个二极管是多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2301,就是耐压比较低

SI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D:
好多公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