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板载接插件的型号

楼主(2021-08-09):
请教红箭头所指的接插件名称或者型号叫什么?  间距7.62用于220v供电

网友A:
应该是这种吧,去掉中间一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种吧,去掉中间一个引脚

是的  感谢  原来是3.96 难怪我一直搜7.62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接插件专辑 40册 547M ◆〓
〓◆ 浙江春生电子接插件开关产品样本 22.3M 书签版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