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103VCT6/HK32F103CBT6 串口和SPI问题

楼主(2021-08-09):
一波三折最后还是折了。
先说103CBT6,第一次用 功课做少了,不知道还有CBT6A这个型号,也是项目急了,找到103CBT6 ,直接就买了4K(之前测试过39AVET6,直接替换STM32F103VCT6),我主要用的是串口了,最开始简单测试(用空闲中断)没问题,?叫简单测试,因为已经测过HK别的 了,能直接替换,就每多想,还是年轻了,大意了...,贴片回来全部功能连调 才发现问题严重。上网补课,才知道CBT6空闲中断的BUG,才知道有CBT6A的型号。.........能改的改,能绕的绕,现在程序算是每问题了。结果贴片回来的部分板子,核心还是有问题(不是BUG),好的芯片不说了,正常。有问题的芯片,串口发出来的东西有我问题,指不定发出什么东西。和HK 技术沟通了,我让他们给一个串口发送DEMO,发出来的数据给他们看(这样就证明不是我程序的问题)。1000个板子回来测试大概有六七十片,(焊接的板子每全回来),HK 技术沟通他说“一般拉偏,不良的芯片贸易商才会有”。我怀疑我这就是不良的。

令一个芯片103VCT6,原来用STM32F103VCT6,程序用了七八年了,一直没问题,这次用HK32F103VCT6替换,问题也挺大,我只用了SPI 从功能+FSMC 驱动SSD1963,驱动彩屏总有异常。SPI 从是接受数据,另外的设备是用STM32做SPI主,我之前SPI主是72M主频8分频, 现在从设备换成HK的,把SPI 主设备的分频降到最低256了,还是有问题。只能换芯片了。
最后总结下,HK 优点就是下载方便,就当他是ST就可以。批量不用单独配脱机下载。缺点太多,这次把手里的用完,不用了

网友A:
现在SPI 从机有问题?

楼主:
我TMD疯了,运气太背了,HK32F103CBT6,测试几个芯片狗有问题,开了无法喂,不要说程序有问题,别的都跑的好好的,个别的板子就不行,和FAE来回沟通了一天,测试,反复测试验证想法,还有外中断进不去,我说的这些都是同一批板子里的个别的,所以不要说程序问题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B:
楼主原先使用STM32F103VCT6;是否考虑使用V8410N替换呢?

网友C:
正想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