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 Error: 'peripheral - CH57x_int.c' Memory Assignment 'IRAM2' is undefined.

楼主(2021-08-09):
CH579EVT  里面的例子打开,编译提示错误  用的MDK5.35

网友A:
应该头文件路径不对,没找到变量定义。

网友B:
不知你打开的是官网EVT哪个例程,我这边打开EVT/EXAM/BLE/Peripheral例程测试编译OK,也可尝试在Options里这样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打开的是官网EVT哪个例程,我这边打开EVT/EXAM/BLE/Peripheral例程测试编译OK,也可尝试在Options里这 ...

是官方网的,但IRAM2那里什么也没设置,我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头文件路径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打开的是官网EVT哪个例程,我这边打开EVT/EXAM/BLE/Peripheral例程测试编译OK,也可尝试在Options里这 ...

我打开的是LCD驱动代码,按照这种方式修改才可以,但是同样是里面BLE部分,直接就可以编译通过,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的是LCD驱动代码,按照这种方式修改才可以,但是同样是里面BLE部分,直接就可以编译通过,为什么呢 ...

不同工程,使用的RAM不一致,可查看CH579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