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组成的恒流源的疑问

楼主:
下面图是从《西北模电王》中截图的----运放构成的恒流源电路,
图1是原图,输出电流Io=2.5/(1/40+1/R1);
图2是我删除R2之后的电路图,输出电流Io=2.5/R1;
那么问题来了:此电路有R2的优点是什么呢?多谢各位大神!

楼主(2021-08-09):
去掉R2,也即R2短路。

网友A:
看清楚,你把R2给打入冷宫,电压基准你就要改用提供正基准,其它自己去月亮之上瞭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1和R2弄得离40k近一些,就会明显感到差异。

大哥,啥意思啊,没看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你把R2给打入冷宫,电压基准你就要改用提供正基准,其它自己去月亮之上瞭望 ...

提供正基准,也没啥不可以啊,平时,正基准反而比负基准用的多一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公式可知,R2离40k越远,则R2的作用越小,容易淹没在误差笵围內。
例如,R2=20k是40k的50%,很容易显 ...

大神,仿真看起来是这样的。那R2是用来改善什么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