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报警的原因和故障检修方法

楼主(2021-08-10):
开关电源这个小物件是不可或缺的,是一切电器都离不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我们解决管理电器的便捷办法,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很多便利的因素。作为设备维护专业人员,有必要了解开关电源的报警故障及检修方法。
开关电源报警的原因分析:一次电压由正常到异常回落,再回升,线路出现故障报警,断电再上电,故障报警依然存在。
故障原因:开关电源损坏。从以上故障现象来看,基本就是开关电源损坏了。
1、开关电源输出端短路
开关电源的输出供电线路接触到掉落的金属屑,或电线磨损较为严重等,均会造成开关电源出现短路故障,这种短路问题,有时输出供电线抖动一下,电源又可以从回路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也可能是开关电源永久性损坏了,从而造成的开关电源的短路问题发生。
解决方法:断开开关电源的负载,使开关电源空载单独上电,这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会出现异常,直接更换开关电源。
2、开关电源自身损坏
有多种原因可能造成开关电源的损坏,可能是稳压环节故障,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占空比漂移,也可能是电解电容失效等,但这只是推测,实际的故障原因需要检测后才知道。
解决方法:换新开关电源前,用万用表表测试下开关电源负载的阻值,是否因关电源异常而造成了负载损坏。
下面是整理的开关电源检修的四种方法:
1、短路法
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大多采用带光电祸合器的直接取样稳压控制电路,当输出电压高时,可采用短路法来区分故障范围。
2、串联灯泡法
串联灯泡法是指取掉输入回路的保险丝,用一个f0W/220V的灯泡串在保险丝两端。通入交流电压后,若灯泡很亮,则说明电路有短路现象。灯泡有一定程度的阻值,如60W/220V的灯泡,其阻值约为soon〔指热阻),灯泡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
一是能直观地通过灯泡的明亮度来大致判断电路的故障,二是灯泡的限流作用不至于立即使己有短路的电路烧坏元件。在排除短路故障后,灯泡的亮度会变暗,然后取掉灯泡,上保险丝。
3、假负载法
在维修开关电源时,为判断是负载电路的故障,还是电源本身出现故障,经常需要断开负载,并在开关电源输出端(一般为12V)加上假负载进行试机。
选择接假负载,是由于在开关管截止期间,存储在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能量要向次级释放,若不接假负载,则开关变压器存储的能量无处释放,极易导致开关管击穿损坏。
关于假负载的选取,一般选取30一66W/12V的灯泡〔汽车或摩托车上用)作假负载,优点是直观方便,根据灯泡是否发光和发光的亮度,可以知道开关电源是否有电压输出及输出电压的高低。
为减小启动电流,也可以采用30W的电烙铁或大功率600Q一1kn电阻作为假负载。
4、替换法
在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中,一般使用一块电源控制芯片,而此类电源控制芯片非常便宜。
因此,当预估是电源控制芯片有问题时,可以考虑用替换法来进行更换。

楼主:
开关电源的输出供电线路接触到掉落的金属屑,或电线磨损较为严重等,均会造成开关电源出现短路故障,这种短路问题,有时输出供电线抖动一下,电源又可以从回路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