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下STM32MP157芯片的A7核裸跑方法

楼主(2021-08-10):
从数据手册上,了解到cortex-a7核和cortex-m4的核一样,可以通过JTAG口进行调试。
方法是使用openocd,也可以配合GDB一同使用。

首先,要通过openocd连接到开发板的JTAG接口,可以从此处看到开发板芯片的一些debug信息。

$ 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dap.cfg -f target/stm32mp15x.cfg

另起一个中断,进行调试操作。

然后,来看开发板的电路图,查看led灯周围的电路。使用的是GPIOE的端口,相对应去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当中,GPIOE对应的地址范围是0x50006000 – 0x500063FF。而且,LED电路是上拉点亮LED灯,输出寄存器要置1。
首先要先中断开发板的运行,使其暂停下来,方便我们查看寄存器的信息。

>halt                                        暂停开发板运行
>reg PC                                        获取PC寄存器的信息
>mdb 0x0000a38e        8                获取8个8位寄存器地址的值
>mdw 0x50006000        4                获取4个32位的0x50006000寄存器的值

楼主:
方法一:使用固件库
在软件STM32CubeMX当中,已经将固件库下载下来,里面有声明好的函数、宏定义、地址定义

#include "stm32mp157axx_ca7.h"

void _start(void)
{
        GPIOE->MODE = 1<<4*2;
        GPIOE->ODR  = 1<<4;
}

这只是简单的点亮led灯。然后进行编译处理。

//gcc编译程序
arm-none-eabi-gcc -mcpu=cortex-a7 -Os test.c -c -std=gnu99
//查看编译后的代码
arm-none-eabi-objdump -d test.o
//编译结果二进制文件提取出来
arm-none-eabi-objcopy -Obinary test.o test.bin

然后通过load_image命令,将程序下载到SRAM当中进行运行。

程序写到 SRAM 里面了,然后就运行它:让 CPU 恢复执行,从 0x2FFC4000 处开始。

resume 0x2FFC4000

出了问题,查看PC 寄存器就停留在 0x2FFC4000

reg pc
pc (/32): 0x2FFC40003

查看了CPSR寄存器, 发现 T 位是置1的,那么就给取消一下试试。因为我编译的代码是 ARM 模式的。

reg cpsr
cpsr (/32): 0x800001F3
reg cpsr 0x1d3
cpsr (/32): 0x000001D3
resume

LED3成功点亮

楼主:
方法二: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以Makefile的方式保存一系列指令,一键操作
创建main.c文件

编写Makefile文件,使用VIM工具进行编写的,其中顶部是声明编译工具链。

在编译之前,先使用make clean 指令,清楚指定的文件。
make编译之后,生成对应的.stm32文件。编写ram.tsv 文件
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选中USB方式,连接开发板,打开文件,选择到.tsv文件,然后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