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使用__attribute__((used)),MounRiver为什么还会优化?

楼主(2021-08-10):
比如如下定义 const int eee __attribute__((used, section(".xxx"))) = 0; 程序中没有使用这个变量,会被MounRiver优化掉?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被连接器去掉了,在ld文件中 .text段增加这个 keep(*(SORT_NONE(.xxx))),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连接器去掉了,在ld文件中 .text段增加这个 keep(*(SORT_NONE(.xxx))),应该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确实是连接器去掉了,在ld中增加       .xxx:
        {
                KEEP(*(SORT(.xxx)))
                . = ALIGN(4);
        } >FLASH AT>FLASH

就可以了

楼主:
发现在链接设置里面有一项 Remove unused sections,去掉勾选即可

网友C(2021-09-10):
你们都是大神,讨论的问题都让我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