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硬件介绍

楼主(2021-08-10):
1 系统和存储1.1 系统总览

STM32使用双核架构,一个cortex-m4核负责app程序开发,一个cortex-m0核负责射频协议栈,还有一个radio子系统负责RF部分。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1.2 STM32WB总线架构

如下图所示,基本的外设都被CPU1域,也就是cortex-m4内核访问,CPU1和CPU2通过SRAM2通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1.3 总线矩阵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1.4 存储分布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1.5 STM32WB闪存特点

共享

闪存的一部分是为RF射频子系统CPU2保护的,为了安全区域,主机CPU1无法访问。

使用ART加速

同时执行代码CM4和CM0+对MIPS的影响约为0%,在单独的AHB总线上,它有自己的时钟分频器。

3级保护

级别0(无保护)至级别2(最大保护)

限制

在射频活跃期间,flash擦除或存储不应该被启动。因为射频活跃期间cpu1会频繁读写flash。

楼主:
2 RF射频简介
2.1 RF参数简介
模拟前端
最大输出功率
集成巴伦,6dbm发射功率,具有1dbm步进调节
专用引脚驱动外部PA,可以获得最大20dbm的输出功率
接收灵敏度
BLE:1Mbps @-96dbm, 2Mbps @-94dbm(250kbps和125kbps不支持)
802.15.4:250kbps @ -100dbm
功耗@3.3V
TX:@0dbm:5.2mA
RX:4.5mA
stop2 with radio in standy (accurate clock LS12):1.8uA
调制解调器
通过硬件格式化BLE包(对软件完全开放射频)支持1和2Mbps速率
IEEE 802.15.4 :硬件模式支持250Kbps通信速率
2.2 STM32WB典型外围电路

2.3 STM32WB RF输入/输出匹配网络
一个Π型滤波网络加50Ω阻抗匹配。

楼主:
3 电源管理3.1 供电方案框图

如下图所示,各个电源阈单独供电,在供电选择上有很大的灵活性。

3.2 内部SMPS

SMPS用于降低VDD电源

SMPS为数字核心和射频LDO供电

当VDD电源高于BOR[1…4]阈值时,使用SMPS模式

低于此阈值使用旁路模式,支持及时切换

通过HW机制执行关闭,通过SW重新开启

SMPS降遵循社保操作模式

在Run和stop0模式下为On

在stop1 2 待机standby和关机shutdown模式下,SMPS自动处于开放模式,唤醒时自动恢复进入前使用模式

3.3 电源配置
  • 高性能使用SMPS
    • 通过添加外部电容和线圈,SMPS用于降低功耗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 低成本今适用于LDO
    • 通过短接SMPS输入。LDO直接由VDD提供节省电容和电感成本,但是功耗会增加。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3.4 SMPS原理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4 核间通信和安全管理4.1 HSEMSTM32WB集成硬件信号量模块,该模块用于同步进程和管理共享资源访问权限。具体如下。

管理和访问权限和同步
运行于同一个cpu上的不同进程
不同的cpu
32个硬件信号量
两种锁定机制
2-step write, read back lock
1-step read lock
信号量释放产生中断
应用优势
防止共享资源访问冲突
确保进程之间的同步
无阻塞信号量处理

4.1.1 HSEM框图
HSEM模块位于AHB总线上,由AHB接口和中断管理构成,每个CPU都有一个专用中断,并且都有自己的使能、状态、掩码和清除寄存器。每个信号量由两个寄存器组成,一个读写寄存器,用于在两步锁过程中对信号量进行写操作并读取信号量状态,它也可以释放信号量;另一个是读寄存器,它用于一步锁过程中的读取锁。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HSEM框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2步 写-回读锁机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1步 锁机制

楼主:
4.1.2 信号量使用 - 共享资源

两个CPU可以同时访问的所有外设都受硬件信号量保护,在访问此类外设之前,应首先获取相关的信号量并在使用完之后释放。

4.1.3 信号量 - 闪存写入和擦除

要在闪存种写入,应用程序应该

获取Sem2

写入闪存

释放sem2

擦除扇区,应用程序应该

获取Sem2

发送SHCI_C2_FLASH_Erase_Actiity(erase_activity_ON)命令给CPU2

擦除一个或多个扇区

释放Sem2

发送SHCI_C2_FLASH_Erase_Activity( erase_activity_OFF ) 命令给 CPU2

楼主:
4.2 IPCC

IPCC是核间通讯控制模块,它可以提供中断信令,允许微控制器以非阻塞的方式交换信息。

  • 为通信信道管理提供非阻塞信令

    • 消息可用性中断
    • 流量开启中断通知
  • 通讯方式

    • 单工:每个方向的专用通道
    • 半双工:单个共享双向通道
  • 最多6个双向通道

    • 通道数据存储在共享ram中
  • 应用优势

    • 非阻塞信息交换
    • 通道流量控制
    • 支持CPU sleep和stop模式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UwMTQ0MjE1MjA=,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4.3 安全管理BLE外设可以安全使用以下外设
  • AES1(仅限IP加密密钥)用于应用程序的加密引擎
  • AES2(Full IP)用于IEEE802.15.4的加密引擎
  • PKA(Full IP)用于加密密钥的生成
  • True RNG(Full IP)用于加密密钥的生成
  • 对安全IP的访问由HSEM管理
    • HSEM x,y,z用于管理共享安全外围设备访问
  • BLE堆栈提供以下加密密钥功能
    • 密钥存储
    • 密钥更新
    • 密钥删除
    • 密钥加载(在AES1中)

楼主:
4.4 Cortex-M0+安全性
  • 闪存的上半部分只能由cortex-m0+访问
由安全选项字SFD和SFSA定义
  • 全局安全使能

允许通过安全选项字SBRD和SBRSA来添加SRAM2a上的部分安全性
允许通过安全选项字SNBRD和SNBRSA来添加SRAM2b闪的部分安全性
运行通过SYSCFG使能外设的安全性

网友A(2022-08-07):
安全管理这块没看懂

网友B:
无线射频芯片,还是很实用。

网友C:
好多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D(2022-10-04):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E: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