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芯片解锁方法

楼主(2021-08-10):
问题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jdWxvdmVyNjY2,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下载报错:

楼主:
解决办法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jdWxvdmVyNjY2,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jdWxvdmVyNjY2,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点击 dicconnnect 断开连接: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jdWxvdmVyNjY2,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再次测试keil下载

可以正常下载:
程序开始运行: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jdWxvdmVyNjY2,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网友A(2022-07-26):
又涨知识了

网友B:
我是又涨见识了

网友C:
又学到了

网友D:
学无止境,有学到了一手

网友E:
后面这是什么,都没见到过

网友F:
这论坛真好,涨知识了

网友G: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