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为什么我上ST的官网这么卡

楼主(2021-08-10):
点个网页,半天不动,
过10分钟,一看,还要刷新
貌似只能上主页,啥都点不进去,
可咋整

网友A:
不是你卡,大家都卡,只是比你好点,不科学就不卡

网友B:
难道是访问人数太多

网友C(2022-07-27):
时而顺畅时而卡顿

网友D(2023-02-24):
是不是你的科学上网工具导致的。

网友E(2024-04-07):
个人网速问题吧,去他网友速度正常吗?

网友F(2024-07-1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G: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H: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I: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J: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K: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L: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M: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N: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O: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J(2025-03-11):
ST官网有时候访问确实挺慢,特别是资料下载时更容易卡,可能是服务器的问题。

网友O:
你可以试试换个浏览器,有时切换到Chrome或Edge后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