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楼主(2021-08-10):
STM32WL微控制器
最大的亮点和特点,是不是就是远距离通信?
这类的控制器有开发板么?
我要加个便宜的~~哈哈哈

网友A:
这个亮点还不够呀,而且集成到一起,整体功耗也可以做的更好

网友B:
没有便宜的哈哈

网友C:
远距离通信,具体是多远?
有实测数据么

网友D:
亮点就是集成MCU和射频,方便开发和搭建电路

网友E:
方便易用,电路结构简单

网友F:
亮点 == 两点,就是集成度高了,性价比高了

网友G:
其实就是集成度高了,省了自己做天线部分的设计

网友H:
这个便宜倒是没有,可以去xian鱼溜达看看

网友I:
这种集成度,其实会降低一部分功耗的,也算是一个亮点

网友J:
省了个无线芯片的位置,成本降低不少呦

网友K:
WL是lora吧,是远距离通讯

网友L:
很多问题都内置了,比如PA运放之类的,都不需要用户去操心了

网友M:
可以MCU+lora芯片,这样是灵活度高,但是板子体积一定会很大,就没有WL芯片这种集成度高

网友N:
集成度高就很不错了,不过价格好像还行,应该不是很贵吧

网友O:
他们好像内部加了PA信号放大

网友P:
可以去官方旗舰店购买,也不是很贵,主要有对应的技术支持 哈哈哈

网友P:
其实就是集成度高了一些,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干扰都没有了

网友Q:
这个WL通讯距离挺远的吧,能达到1公里不

网友R:
lora是个好东西,可是用的多好像是需要备案

网友S:
独特之处 我觉得就是集成度,可以让客户开发更快更容易

网友T:
虽然可以直接MCU+lora,但是我觉得还是WL这种MCU好用,因为集成在一起会减少很多干扰

网友U:
这类芯片是有对应开发板的,我看官方还送了不少呢

网友V:
开发板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开发板,很难调试程序的。

网友W:
想要便宜还特别好 那不容易

网友X:
主打物联网吗

网友Y:
擅长的领域和别的系列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