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2-Me VCOM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0):
请问,这是个什么功能?

网友A:
虚拟串口的意思

网友B:
这是烧录器提供了一个串口功能,连接到你的MCU。

网友C:
USB CDC CLASS<-> UART COM POR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烧录器提供了一个串口功能,连接到你的MCU。

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刚接触新唐,就是照着手册跑跑例程,还没研究这么多

网友F:
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G:
虚拟串口

网友H:
简单说就是这个USB口具有了串口的功能,比如程序中需要通过串口送出数据给上位机,以前需要另接个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如MAX232),有了虚拟串口就不需要了,打开串口软件,设好地址号和速率就可以了。

网友I(2021-09-10):
就是虚拟串口的意思

网友J:
本身自带虚拟串口吗

网友K:
如何使用这种串口呢

网友L:
这种接口运行稳定吗

网友M:
如何使能这个功能呢

网友B:
电脑通过串口助手跟单片机的串口通信用的。

网友N:
怎样使用这种串口了

网友O:
这里的 VCOM准确来讲,其实应该叫 "UART over USB", UART通信协议走USB,它是“真”的USB串口,不是“虚拟的”,它属于 USB CDC-ACM 类。

Windows/Linux上的“虚拟串口”是纯软件的“驱动”,它的目的是用来模拟仿真测试一些软件需要与“真的”串口来交互。

网友P:
就是一个串口,通过USB虚拟出来的

网友Q:
跟普通串口一样,就当成普通串口用就行

网友R:
就是为了节省IO口和数据线,做了个USB虚拟串口出来

网友S:
一个串口而已,通过拨码开关选择通道

网友T:
挺好用的虚拟串口,省了数据线和乱七八糟的线连接

网友U:
就是一个虚拟串口,你当个正常串口用就行

网友V:
和普通串口没有区别,好处就是省事儿

网友W:
上次我就是拨码没搞明白,最后怎么printf都输出不了数据

网友X:
COM 就是串口嘛 不用太过纠结

网友Y:
就是方便客户调试的

网友Z:
串口的一种,以前是USB转串口,需要芯片转换,这个是USB直接虚拟出个串口

网友AA:
带有串口功能的一个USB,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B:
Nu-Link2的一个特色,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