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要用TM4C129这个单片机?

楼主(2021-08-10):
我看都有些光伏逆变器厂家主板除了DSP还有还有一个型号未TM4C129的ARM.
请问为什么用TM4C129这个单片机,而不是ST / NXP 什么的?
便宜?高性能?抗干扰能力强?
还是其他?
谢谢

网友A:
用了DSP一般是TI/ADI两家,又以TI居多,这个ARM是TI的,估计是采购方便;
用芯片无非习惯、公司规定、选择合适,同等性能价格都差不多,如果DSP与CPU都是一家采购、管理成本会降低

估计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了 谢谢

网友B:
c2000非常坑,非常垃圾,如果有经验也可以用的!tm4c也平常,功能强,但不皮实。

只用过2407还可以,2812坑,难道新的也坑? 他家的ARM原来收购的普遍反映特差,新的不知道怎么样
c2000非常坑,非常垃圾??? 为什么?

网友B:
德州仪器c2000芯片功能虽然多,即使汽车,航空的,也很脆弱!绝大多数因为io口没有承受5伏电压的!另外很容易锁死!

网友B:
f240算得上比较好的!

网友B:
芯片jtag驱动部分非常差,jtag布线长一点,就不能连接仿真器!

网友B:
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c2000/f/c2000-microcontrollers-forum/204971/tms320f28069-jtag-xds100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jtag驱动部分非常差,jtag布线长一点,就不能连接仿真器!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