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M32L003

楼主(2021-08-10):
CLM32L003xx系列产品是基于ARM公司CORTEX M0+内核的通用型微处理器,最高运行速率可以达到24MHz,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大容量的Flash和SRAM。产品可以运行在-40~85C环境温度下,并且提供TSSOP20和QFN20两种不同形式的封装。

楼主:
应用框图

楼主:
货号规则

楼主:
✓ 32~64KB Flash存储器, 0等待周期
✓ 4KB SRAM存储器, 0等待周期
✓ 1.8~5.5V电源范围
✓ 低电压监测( LVD))/电压比较器( VC
✓ 4~24MHz外部高速时钟( HSE
✓ 4~24MHz内部高速时钟( HSI
✓ 32.768KHz外部低速时钟( LSE
✓ 38.4/32.768KHz内部低速时钟( LSI
✓ 运行 /睡眠 /深睡眠 模式
✓ 16个 IO口
✓ 支持串行调试 (SWD)带 2个观察点 /4个断点
✓ 128位唯一 ID
✓ UART/LPUART接口
✓ SPI/I2C/1-wire接口
✓ 蜂鸣发生器
✓ 高级 /通用 /可编程 /基础 /低功耗 /自动唤醒定时器
✓ 系统窗口 /独立看门狗
✓ 实时时钟 RTC
✓ 7通道 12位 1Msps采样速率, 12位 SAR型 ADC
✓ 硬件 CRC-16模

楼主:
这是一颗高性价比的新料,巨大财富优势,居然无人关注,

网友A:
最近国内有太多新料的芯片推出,相信有不公司遇到新料的芯片在开发或生产时所出现的问题,有的连芯片公司都觖决不了或芯片原因造成损失的都怕了,谁也不想当小白鼠,宁原不接单也不想亏本。

楼主:
好的,那就等待市场的洗礼吧

网友B:
锦锐003芯片可以了解一下,市场推出已经几年了。
内核
● CPU:1T 8051, 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存储器
● Flash: 18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
● Flash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
● 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的数据,可省略EEPROM
● RAM:256字节内部RAM,1024字节外部RAM

工作电压
● 工作电压:1.8 - 5.5V宽电压工作范围

时钟系统
● 内置低速RC振荡器:131KHz
● 内置高速RC振荡器:16MHz,(精度可达±1%@3.3V/25℃)
● 外部高速振荡器:1 - 24MHz
● 外部时钟输入:1 - 24MHz

无线充解码
● 支持QI无线充标准通信协议硬件解码,开发产品更便捷

中断系统
● 15个有效中断源
●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 10个外部中断源,每个外部中断都可配置任意信号引脚作为中断输入脚

定时器
●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 多支持18个GPIO口,支持推挽、开漏、强上拉、弱上拉、强下拉、
弱下拉、高阻模式
● 推挽模式下可设置不同驱动强度和翻转速度

模/数转换器(ADC)
● 支持12通道12位SAR ADC,内置运放和比较功能
● 支持3种基准电压源:VDD、内部基准、外部基准
●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电压时可测量VDD电压
● 支持可设置的比较器模式
● 支持检测信号经过运放缩小再进行转换,缩小倍数可选
● ADC可直接检测运放A输出
● ADC可与PWM结合使用,由PWM中断启动ADC转换

运放(AMP)
● 运放A内置校正机制,校正后全温条件下失调电压小于0.5mV.
● 运放B于无线充通信解码

PWM
● 支持6通道PWM,在16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 PWM0~PWM5可选择任意IO引脚作为PWM输出引脚
● 支持互补模式和死区控制,可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 支持可设置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
● 支持软件刹车及硬件刹车
● 支持PWM暂停功能
●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 支持PWM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
● 可配置四档触发电压2.0V、2.7V、3.7V和4.4V
●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复位模式
●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
上电/掉电复位

看门狗
● 27位看门狗定时器,16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通用串行接口(UART0/UART1)
● 支持2个UART接口
● 支持1字节接收缓存

SPI接口
● 内置1个4线SPI接口,支持主从模式

I2C接口
● 内置1路I2C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蜂鸣器
● 内置1路蜂鸣器驱动输出
乘除法器(MDU)
● 支持1个时钟周期16位 × 16位乘法
● 支持8个时钟周期32位 ÷ 32位除法
● 支持1个时钟周期32位数据左右移位操作

TMC功能
● 时钟源为内置低速RC振荡器,中断时间小单位为512个低速RC振荡器
时钟周期。
● 可配置中断时间为1-256个小单位时间。

程序下载和仿真
● 支持ISP和IAP
● 支持单线在线仿真功能

低功耗模式
● STOP模式,电流<10uA
● IDLE模式,电流<15uA
●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30uA

封装形式:TSSOP20(P=0.65)

楼主(2021-09-18):
十月底开始出大货了,性价比高

楼主:
产品概述
CLM32L003xx系列产品是基于ARM公司CORTEX M0+内核的通用型微处理器,最高运行速率可以达到24MHz,集成了丰富的外设,大容量的Flash和SRAM。产品可以运行在-40~85C环境温度下,并且提供TSSOP20和QFN20两种不同形式的封装。
✓ 32~64KB Flash存储器, 0等待周期
✓ 4KB SRAM存储器, 0等待周期
✓ 1.8~5.5V电源范围
✓ 低电压监测( LVD))/电压比较器( VC
✓ 4~24MHz外部高速时钟( HSE
✓ 4~24MHz内部高速时钟( HSI
✓ 32.768KHz外部低速时钟( LSE
✓ 38.4/32.768KHz内部低速时钟( LSI
✓ 运行 /睡眠 /深睡眠 模式
✓ 16个 IO口
✓ 支持串行调试 (SWD)带 2个观察点 /4个断点
✓ 128位唯一 ID
✓ UART/LPUART接口
✓ SPI/I2C/1-wire接口
✓ 蜂鸣发生器
✓ 高级 /通用 /可编程 /基础 /低功耗 /自动唤醒定时器
✓ 系统窗口 /独立看门狗
✓ 实时时钟 RTC
✓ 7通道 12位 1Msps采样速率, 12位 SAR型 ADC
✓ 硬件 CRC-16模

网友C(2022-05-24):
引用 楼主:
产品概述
CLM32L003xx系列产品是基于ARM公司CORTEX M0+内核的通用型微处理器,最高运行速率可以达到24MHz, ...

TSSOP20 的多少钱?

网友D:
TSSOP20 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TSSOP20 的多少钱?

请查看消息

楼主:
请查看消息

网友E(2022-08-21):
QFN20 32K的能做到多少钱,有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查看消息

Tssop20 什么价格

楼主:
不公开报价,谢谢关注,请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