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采集信号的抗干扰性提升

楼主(2021-08-10):
如题,我想采集某个未知物体的电阻值,目前使用的办法是给该物体 通一个正负交替的方波电压信号,然后分别采集电流和电压值(之所以用交替变化方波 主要是尽量减少干扰),再根据R=V/I计算得到相应的R值。该方式在一定的干扰内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如果干扰比较大或者信噪比比较低的时候不是很理想 。
基于此 ,想改善一下测试办法,想把正负交替的方波电压信号改为正玄波信号,同样电流也会得到正玄波电流信号,如果是固定频率的正玄波信号是不是不容易受到干扰,因为它只有一种频率,其他各种频率的干扰都很容易滤除(可以做FFT变化直接干掉其他频率成分,但是方波你FFT以后不可能直接干掉其他成分,干掉以后就不是方波了),那么理论上是不是 正玄波信号就不可能被干扰呢了?

网友A:
正弦波同样会被干扰,

只有用无限长的时间进行检测,才能做到完全无干扰,

关键在于多大的干扰能够被接受,

楼主(点评):
具体 可能我也不能量化 ,因为被测信号 可能 也是变化的 ,只能说在尽可能低的信噪比下能尽可能最高的还原信号。这个要求下用正玄波是否比方波更容易滤除干扰信号,我的理解是正玄波本身只有一个频率范围,如果做一个足够窄的高Q值带通滤波器,是否能尽量减小干扰?但是方波 就不能用这种办法,方波是由很多种频率组合而成。

网友B:
在靠近未知物体的地方测量不就可以减少干扰了吗?然后发数字信号例如485把测量值送回来。

网友A:
殊途同归,高Q带通跟FFT不就是一回事吗,如果是我,我一定选择FFT,

至于你说的“可以做FFT变化直接干掉其他频率成分,但是方波你FFT以后不可能直接干掉其他成分,干掉以后就不是方波了”,

那你就I和V同时采集,这样滤掉其他成分不就都是正弦了吗,

而且如果不直接干掉其他成分,反而可以给出各个频率成分下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