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准备DIY个简易镊子LCR表

楼主(2021-08-10):
别的论坛有人引诱我搞LCR表,本来要做指南针的,只能先试试做这个了,正好我想练练画电路板,于是拿出去年做的电路改改,想改单锂电池供电,但是没低压差电源芯片,也没3.3V显示器和模拟开关,没办法只能搞成两块电池的了,我也没上过什么学不懂什么原理,所以我只会做不会说,说说容易做准做稳定我是没那个能力。。争取做的比去年做的强点吧,目标低成本能用就好。
目前只搞了个100KHZ的100欧档。

又要浇地了,10天前下的雨不管用啊,浇地回来休息休息再加功能。。

电路图

KICAD原理图和程序源代码

实物

视频,100KHZ测100欧、500欧、10NF电容

搞到这里可能才完成十分之二的工作量,这方案还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楼主要不画个PCB吧,最近打样比较便宜,听说有的厂家免费。
尽量用贴片元件,显示屏可以用OLED减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不画个PCB吧,最近打样比较便宜,听说有的厂家免费。
尽量用贴片元件,显示屏可以用OLED减小体积。 ...

我已经画过两次实际电路的PCB了,但是都在吃灰根本用不上,反而画的转接板用上了。。我这很多零件都是直插的,不可能为了免费做PCB再去买贴片零件,尽量用我有的零件搞DIY,今年已经花了300元买电子相关的东西了,以后不考虑再花钱买东西玩了,听各位网友的准备弃坑了。

@wenleileilei :要啥没啥不能缺什么买什么,现在我这库存零件还有一些,先消耗下库存
越省钱越费钱

楼主:
加自动量程功能

档位切换慢怎么办?

楼主:
写频率切换程序失败,LCD1602第一行第一个数据是频率,1=100HZ、2=1KHZ、3=10KHZ、4=100KHZ。第二个数据是阻抗,第二行是档位。演示测1K电阻和104电容,测电阻还行,测电容失败,不知道是程序原因还是电路原因。。。

本来想搞个电路简单的,有人提建议让我加放大。。加放大问题多多,原理感觉都懂,写一个档位一个频率手动切换档位的还行,搞多档位自动切换让我嘴说说能行,动手实际做遇到一些问题。。。关键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两样都有问题。。

失败啦

网友B:
楼主不要轻言放弃啊,我们等你更新

这方案好像不太行。。

网友C:
祝你成功。**下去,即便不成功,你也能体会到在学校学的模拟电路,基本上是不能直接拿来用的。

关键是模拟电路我都没学过。。。失败是正常的

楼主:
做的板子到了,感觉还不如飞线的,飞线的还有个外壳,有板子还是要做外壳,业余DIY实在是没必要做板子。

硬件也就这样了,软件好像没啥动力搞了,快要秋收了,练练身体准备干活,坐在电脑前写程序太伤身。

电路原理图和程序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1

网友D(2021-09-17):
没事的时候多琢磨一下,半途就弃了,挺可惜的。要加油哦~

楼主(2022-01-24):
又搞了个UTC MC4580运放版的,这运放虽然便宜但是不怎么好用,切换放大倍数时候会抖动一下,以前用NE5532没发现这样,这版主要失败在这运放上面,大信号切换到小信号就会抖动一下,造成后面采样异常。

电路图

PCB

程序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2

演示视频,简单分辨几种电容和电阻,可以看到误差比较大还有的数据不正常,那是因为档位切换不对造成的。

按键2频率加,虽然两个按键但是那个在测量模式没用。

屏幕第一行显示阻抗,第一个是电阻第二个是电抗
第二行显示角度和电容电感数值(小数点可能有问题)

我写的程序太差了,为了让程序固件在16K之内没设置默认校准表,要手动校准才能用。

校准方法测量模式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校准模式,过一会显示要校准的档位,根据档位选电阻夹子上,默认调到0度,要改得改程序,校准表没数据会显示179.99度。由于IO紧张按键和SWD调试口公用没办法调试。

虽然越校越不准但是也演示下校准方法,太麻烦只演示前面几个档位,校完了会显示校准完成请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的时候多琢磨一下,半途就弃了,挺可惜的。要加油哦~

这一干农活就打断搞DIY了,闲了好几个月,我技术不行,靠制作来学技术,所以做的东西都不好用。

网友E:
这个还是要用贴片加小屏幕带劲啊

楼主:
焊了个用NE5532版的,这个开关瞬间比4580抖动的小多了,没贴片的还是飞线焊的。。
现在就缺个开路、短路、匹配的校准程序了,虽然公式很简单,但是汇编定点数写也比较麻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要用贴片加小屏幕带劲啊

好是好,关键那得要有这些啊,类似何不食肉糜,这次已经很多都是贴片的了,电阻库存直插的还没用上就没买,这种密度稍微大点的板子还是第一次画,主要为了连连手,要不是免费做板子根本不会练这个,立创真会做生意,免费做板子好让人买他的元器件,不知不觉被坑了。

楼主:
SM(开路、短路、匹配)校准程序写完  这东西就俩乘法一个除法感觉是程序里面最麻烦的,不知道到哪里就溢出了。。不管怎么说该有的功能基本算是都做上了。。

按键1进入开路短路校准模式,进入后屏幕显示开路校准或者短路校准,准备好后按按键2确定进入校准,视频只演示进入方法,因为非常非常慢24个档位乘4个频率,能闭眼睡一觉,我写程序没感觉麻烦,但是感觉这校准过程也太麻烦了。

开路校准表存到0X8004000,短路存到0X8004400,匹配校准就是上个校准视频,数据会保存到0X8004800.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tree/master/gcm0/lcr_3

楼主:
匹配校准演示

先按键按键2再同时按住按键1进入匹配校准模式,当显示确认校准后按按键1会显示进入校准,按照显示当档位根据档位表提供的校准电阻接入后,按按键1进入开始校准。

楼主:
  1.     Zo:仪器端子打开时的测量值。
  2.     Zs:端子短路时的测量值。
  3.     Zsm:连接到DUT时标准DUT的测量值
  4.     Zstd:参考DUT的真实(或预期)值。
  5.     Zxm:DUT的测量值。
  6.     Zdut:DUT的校正值

  7. zo = -6864107 - 9872402i
  8. zs = -61 + 70i
  9. zxm=555+81i
  10. zsm =  555+  81i
  11. zdut=((zs-zxm)*(zsm-zo))/((zxm-zo)*(zs-zsm))

数据表都采集好了,就这简单公式我就是写不好你说尴尬不尴尬,搞了好几天还是不行,要是一个档位还好说,档位多了不知道哪个档位计算就溢出了,缩小数据的话又会有的档位不能正确计算,这写数学库比电桥程序麻烦的多,我这定点数计算实在是写的不怎么样。

失败告终,倒在了数值计算数学库脚下 *_*!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据表都采集好了,就这简单公式我就是写不好你说尴尬不尴尬,搞了好几天还是不行,要是一个档位还好说 ...

不好定点,就写浮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定点,就写浮点呀

今天又调试了下,那个公式算是能算了,原来是复数乘法计算程序里面的ATAN2前面左移15位忘记关掉引起的溢出,实验了下在校准点还是准确的,过了,偏离了就不行了,可能得这个公式前面还要做幅度和相位校准才行。别的地方那个还有问题,比如上下臂切换太快,切换会造成干扰,这个干扰也被采集了,换成采集多个周期会强很多,但是对于自动换档来说快速更新数据就快速换档,换档程序切换太快是用没滤波的数据靠右移数位来避开跳动的数据,但是还是换的太快,没等数据稳定就换了,有的档位会换不到准确的档位。
低频时候采样率又设置太低了,造成换档和测量速度很慢,还得慢慢改改。

给你看看,就为了计算这简单公式我写的程序多麻烦,把计算这个公式用到的部分贴出来看看,总算勉强能用了
复数乘法和除法都是用角度方法算的

https://elsenaju.eu/Arithmetic/division-complex-numbers.htm

atan_biao:        @角度
        .int 0x00168000,0x000D4853,0x000704A3,0x00039000,0x0001C9C5,0x0000E51B,0x00007295,0x0000394B,0x00001CA5,0x00000E52,0x00000729,0x00000394,0x000001CA,0x000000E5,0x00000072,0x00000039,0x0000001C,0x0000000E,0x00000007,0x00000003,0x00000001

__suan_atan2:
        @入口R0=实部,R1=虚部
        @出口R0=角度
        push {r2-r6,lr}
        ldr r6, = atan_biao
        movs r2, # 0
        mov r3, r2
        movs r0, r0
        bpl __panduan_xubu
        ldr r2, = 5898240
        mvns r0, r0
        mvns r1, r1
        adds r0, r0, # 1
        adds r1, r1, # 1
__panduan_xubu:
        movs r1, r1
        bpl __suan_atan2_xunhuan
        ldr r2, = 11796480
__suan_atan2_xunhuan:
        movs r1, r1
        bpl __atan2_zhengzhuan
        mov r4, r0        @x
        mov r5, r1        @y
        asrs r5, r5, r3
        asrs r4, r4, r3
        subs r0, r0, r5
        adds r1, r1, r4
        mov r4, r3
        lsls r4, r4, # 2
        ldr r4, [r6, r4]
        subs r2, r2, r4
        b __atan2_xuanzhuan
__atan2_zhengzhuan:
        mov r4, r0        @x
        mov r5, r1        @y
        asrs r5, r5, r3
        asrs r4, r4, r3
        adds r0, r0, r5
        subs r1, r1, r4
        mov r4, r3
        lsls r4, r4, # 2
        ldr r4, [r6, r4]
        adds r2, r2, r4
__atan2_xuanzhuan:
        adds r3, r3, # 1
        cmp r3, # 21
        bne __suan_atan2_xunhuan
        mov r1, r0
        mov r0,r2
        pop {r2-r6,pc}

__suan_cos_sin:
        @入口R0=0*32768到360*32768
        @出口R0=COS,R1=SIN
        [url=home.php?mod=space&uid=56358]@增益[/url] 32768*0.6072529350088812561694
        push {r2-r7,lr}
        ldr r1, = 0x4dba
        ldr r2, = 2949120        @90
        ldr r3, = 8847360        @270
        ldr r7, = atan_biao
        movs r5, # 0
        mov r6, r5
        cmp r0, r2
        bhi __dayu_90
        movs r4, # 0
        b __suan_cos_sin_xunhuan
__dayu_90:
        cmp r0, r3
        bhi __dayu_270
        ldr r4, = 5898240        @180
        b __suan_cos_sin_xunhuan
__dayu_270:
        ldr r4, = 11796480         @360
__suan_cos_sin_xunhuan:
        mov r3, r4
        mov r2, r0
        subs r2, r2, r3
        bmi __zhengzhuan
__fanzhuan:
        mov r3, r6
        mov r2, r1
        asrs r6, r6, r5
        subs r2, r2, r6        @x
        asrs r1, r1, r5
        mov r6, r5
        lsls r6, r6, # 2
        ldr r6, [r7, r6]
        adds r3, r3, r1        @y
        adds r4, r4, r6        @jiaodu
        b __cordic_xuanzhuan
__zhengzhuan:
        mov r3, r6
        mov r2, r1
        asrs r6, r6, r5
        adds r2, r2, r6        @x
        asrs r1, r1, r5
        mov r6, r5
        lsls r6, r6, # 2
        ldr r6, [r7, r6]
        subs r3, r3, r1        @y
        subs r4, r4, r6        @jiaodu
__cordic_xuanzhuan:
        mov r1, r2
        mov r6, r3
        adds r5, r5, # 1
        cmp r5, # 21
        bne __suan_cos_sin_xunhuan
        ldr r6, = 2949120        @90
        ldr r7, = 8847360      @270
        cmp r0, r6
        bls __suan_cos_sin_fanhui
        cmp r0, r7
        bcs __suan_cos_sin_fanhui
        mvns r2, r2
        mvns r3, r3
        adds r2, r2, # 1
        adds r3, r3, # 1
__suan_cos_sin_fanhui:
        mov r1, r3
        mov r0, r2
        pop {r2-r7,pc}

__ji_suan_fu_d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计算幅度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入r0= 实部,r1= 虚部
        @ 出r0 = 幅度
        @ Mag ~=Alpha * max(|I|, |Q|) + Beta * min(|I|, |Q|)
        @ Alpha * Max + Beta * Min
        push {r1-r4,lr}
        movs r0, r0
        bpl _shibubushifushu
        mvns r0, r0                             @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0, r0, # 1
_shibubushifushu:                                       @ 实部不是负数
        movs r1, r1
        bpl _xububushifushu
        mvns r1, r1                             @ 是负数转成正数
        adds r1, r1, # 1
_xububushifushu:                                        @ 虚部不是负数
        cmp r0, # 0
        bne _panduanxubushibushi0
        mov r0, r1
        pop {r1-r4,pc}
_panduanxubushibushi0:
        cmp r1, # 0
        bne _jisuanfudu1
        pop {r1-r4,pc}
_jisuanfudu1:
        ldr r2, = 31066                @ Alpha q15 0.948059448969 @
        ldr r3, = 12868                @ Beta q15 0.392699081699
        cmp r1, r0
        bhi _alpha_min_beta_max
_alpha_max_beta_min:
        mov r4, r1
        mov r1, r2
        bl __chengfa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0, r0, r1
        mov r2, r0

        mov r0, r3
        mov r1, r4
        bl __chengfa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mov r0, r2

@        muls r0, r0, r2
@        muls r1, r1, r3
@        asrs r0, r0, # 15
@        asrs r1, r1, # 15
        adds r0, r0, r1
        movs r1, # 1
        pop {r1-r4,pc}
_alpha_min_beta_max:
        mov r4, r1
        mov r1, r3
        bl __chengfa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0, r0, r1
        mov r3, r0

        mov r0, r2
        mov r1, r4
        bl __chengfa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mov r0, r3

@        muls r0, r0, r3
@        muls r1, r1, r2
@        asrs r0, r0, # 15
@        asrs r1, r1, # 15
        adds r0, r0, r1
        movs r1, # 0
        pop {r1-r4,pc}

__chufa64:
        @64位除32位
        @ (R0=高32位R1=低32位)除(R2)= (R0高32)(R1低32)
        push {r3-r7,lr}
        cmp r2, # 0
        beq __chu_fa64_fan_hui0
        cmp r1, # 0
        bne __chu_fa64_ji_suan
        cmp r0, # 0
        beq __chu_fa64_fan_hui0
__chu_fa64_ji_suan:
        movs r4, # 0
        mov r7, r4
        mov r3, r4
        mov r5, r4
        movs r6, # 1
        lsls r6, r6, # 31
__chu_fa64_xun_huan:
        lsls r1, r1, # 1
        adcs r0, r0, r0
        adcs r4, r4, r4
        cmp r4, r2
        bcc __chu_fa_yi_wei
        adds r3, r3, r6
        adcs r5, r5, r7
        subs r4, r4, r2
__chu_fa_yi_wei:
        movs r6, r6
        beq __di_yi_wei
        lsrs r6, r6, # 1        @高32位移位
        bne __chu_fa64_xun_huan
        movs r7, # 1
        lsls r7, r7, # 31
        b __chu_fa64_xun_huan
__di_yi_wei:                    @低32位移位
        lsrs r7, r7, # 1
        bne __chu_fa64_xun_huan
        mov r0, r3
        mov r1, r5
        pop {r3-r7,pc}
__chu_fa64_fan_hui0: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3-r7,pc}
__chengfa:
        @入R0 乘以 R1
        @出 R0高32 , R1低32
        @0xffffffff*0xffffffff
        [url=home.php?mod=space&uid=26072]@4[/url]        F F F E 0 0 0 1                       @4
        @3                F F F E 0 0 0 1               @3
        @2                F F F E 0 0 0 1               @2
        [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798]@1[/url]                        F F F E 0 0 0 1       @1
        @         F F F F F F F E 0 0 0 0 0 0 0 1
        push {r2-r7,lr}
        cmp r0,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cmp r1, # 0
        beq __cheng_fa_fan_hui
__ji_suan_cheng_fa:
        mov r2, r0
        mov r3, r1
        lsrs r0, r0, # 16       @高16
        lsls r2, r2, # 16       @ 低16
        lsrs r2, r2, # 16
        lsrs r1, r1, # 16       @高16
        lsls r3, r3, # 16       @低16
        lsrs r3, r3, # 16
        mov r4, r2
        mov r5, r0
        muls r2, r2, r3         @1
        muls r0, r0, r3         @2
        muls r4, r4, r1         @3
        muls r5, r5, r1         @4
        mov r6, r0
        mov r7, r4
        lsls r0, r0, # 16       @2低32
        lsls r4, r4, # 16       @3低32
        lsrs r6, r6, # 16       @2高32
        lsrs r7, r7, # 16       @3高32
        movs r1, # 0
        adds r2, r2, r0         @低32
        adcs r6, r6, r1         @高32
        adds r2, r2, r4
        adcs r6, r6, r7
        adds r6, r6, r5
        mov r0, r6
        mov r1, r2
        pop {r2-r7,pc}
__cheng_fa_fan_hui:
        movs r0, # 0
        movs r1, # 0
        pop {r2-r7,pc}

__fushu_chufa:
        @入口R0=Z1_R, R1=Z1_I,R2=Z2_R,R3=Z2_I
        @出口R0=Z_R,R1=Z_I
        push {r4-r7,lr}
        mov r6, r0
        mov r7, r1
@        lsls r0, r0, # 15
@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mov r5, r0
        mov r0, r2
        mov r1, r3
@        lsls r0, r0, # 15
@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        bkpt # 0
        mov r1, r5
        subs r0, r1, r0 @算角度差
        bpl __suan_shangxiabi_fudu
        ldr r1, = 11796480      @360*32768
        adds r0, r0, r1
__suan_shangxiabi_fudu:
        mov r5, r0      @保存角度差
@        bkpt # 1
        mov r0, r2
        mov r1, r3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2
        mov r2, r0
        mov r0, r6      @上臂R
        mov r1, r7      @上臂I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3
        mov r1, r0
        lsrs r0, r0, # 17
        lsls r1, r1, # 15
        bl __chufa64
        mov r3, r1      @Z幅度
@        bkpt # 4
        mov r0, r5
        bl __suan_cos_sin
@        bkpt # 4
        mov r4, r1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l1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l1:
        movs r1, r1
        bpl cl2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2:
        bl __chengfa
@        bkpt # 5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__suan_xubu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__suan_xubu:
        mov r0, r4
        mov r4, r1      @实部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l3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l3:
        movs r1, r1
        bpl cl4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4:
        bl __chengfa
@        bkpt #6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cl5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l5:
        mov r0, r4
        pop {r4-r7,pc}

__fushu_chengfa:
        @入口R0=Z1_R, R1=Z1_I,R2=Z2_R,R3=Z2_I
        @出口R0=Z_R,R1=Z_I
        push {r4-r7,lr}
        mov r6, r0
        mov r7, r1
@        lsls r0, r0, # 15
@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mov r5, r0
        mov r0, r2
        mov r1, r3
@        lsls r0, r0, # 15
@        lsls r1, r1, # 15
        bl __suan_atan2
@        bkpt # 0
        mov r1, r5
        adds r0, r1, r0 @算角度差
        ldr r1, = 11796480      @360*32768
        cmp r0, r1
        bcc __suan_chengfa_shangxiabi_fudu
        subs r0, r0, r1
__suan_chengfa_shangxiabi_fudu:
        mov r5, r0      @保存角度和
@      bkpt # 1
        mov r0, r2
        mov r1, r3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2
        mov r2, r0
        mov r0, r6      @上臂R
        mov r1, r7      @上臂I
        bl __ji_suan_fu_du
@        bkpt # 3
        mov r1, r2
        bl __chengfa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0, r0, r1
        mov r3, r0      @Z幅度
@        bkpt # 4
        mov r0, r5
        bl __suan_cos_sin
@      bkpt # 4
        mov r4, r1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f1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f1:
        movs r1, r1
        bpl cf2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f2:
        bl __chengfa
@       bkpt # 5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__suan_chengfa_xubu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__suan_chengfa_xubu:
        mov r0, r4
        mov r4, r1      @实部
        mov r1, r3
        movs r2, # 0
        movs r0, r0
        bpl cf3
        adds r2, r2, # 1
        mvns r0, r0
        adds r0, r0, # 1
cf3:
        movs r1, r1
        bpl cf4
        adds r2, r2, # 1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f4:
        bl __chengfa
@       bkpt #6
        lsls r0, r0, # 17
        lsrs r1, r1, # 15
        orrs r1, r1, r0
        cmp r2, # 1
        bne cf5
        mvns r1, r1
        adds r1, r1, # 1
cf5:
        mov r0, r4
        pop {r4-r7,pc}
        .ltorg
__fu_shu_cheng_fa:
        push {r4-r7,lr}
        @r0=a,r1=b,r2=c,r3=d
        mov r4, r0      @a
        mov r5, r1      @b
        mov r6, r2      @c
        mov r7, r3      @d
        muls r0, r0, r2 @a*c
        muls r1, r1, r3 @b*d
        subs r0, r0, r1 @ac-bd
        muls r4, r4, r7 @a*d
        muls r5, r5, r6 @b*c
        adds r4, r4, r5 @ad+bc
        mov r1, r4
        pop {r4-r7,pc}
        .ltorg
__osm_jiaozhun:
        @入口R0-R1=ZS,R2-R3=ZXM,R4-R5=ZSM,R6-R7=ZO
        @出口R0=R,R1=I
        push {r2-r7,lr}
        mov r4, r8
        mov r5, r9
        mov r6, r10
        mov r7, r11
        push {r4-r7}
        @       ldr r0, = -61           @zs
        @       ldr r1, = 70
        @       ldr r2, = 555           @zxm
        @       ldr r3, = 81
        @       ldr r4, = 555           @zsm
        @       ldr r5, = 81
        @       ldr r6, = -6864107      @zo
        @       ldr r7, = -9872402
        mov r8, sp
        ldr r0, = 0x200000e0
        mov sp, r0
        pop {r0-r7}
        mov sp, r8
        mov r8, r0
        mov r9, r1
        subs r0, r0, r2         @zs-zxm
        subs r1, r1, r3
        mov r10, r0
        mov r11, r1

        mov r0, r8
        mov r1, r9
        subs r0, r0, r4         @zs-zsm
        subs r1, r1, r5

        subs r2, r2, r6         @zxm-zo
        subs r3, r3, r7

        subs r4, r4, r6         @zsm-zo
        subs r5, r5, r7

        asrs r0, r0, # 4
        asrs r1, r1, # 4
        asrs r2, r2, # 4
        asrs r3, r3, # 4

        bl __fushu_chengfa    @(zxm-zo)*(zs-zsm)
        mov r2, r4
        mov r3, r5

        mov r4, r0
        mov r5, r1

        mov r0, r10
        mov r1, r11
        asrs r0, r0, # 4
        asrs r1, r1, # 4
        asrs r2, r2, # 4
        asrs r3, r3, # 4

        bl __fushu_chengfa    @(zs-zxm)*(zsm-zo)

        mov r2, r4
        mov r3, r5

        bl __fushu_chufa
        pop {r4-r7}
        mov r8, r4
        mov r9, r5
        mov r10, r6
        mov r11, r7
        pop {r2-r7,pc}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定点,就写浮点呀

浮点的虽然以前学过但是没写过运算的程序,调用官方提供的数学库也行,但是自己DIY折腾可玩性高,不成功才有继续下去的动力,要是一下成功了估计再也不会碰了这个了,速度要求快的地方还是定点的快,我实验了下MCU频率56MHZ的时候1000点DFT计算376微秒就够了,采样率2MHZ采集100KHZ能在采集完数据前计算完。
还是牺牲空间换速度,尽量少用循环

cos_sin_biao_100k:
        .int 0x00008000,0x00000000,0x0000678D,0xFFFFB4C4,0x0000278D,0xFFFF8644,0xFFFFD873,0xFFFF8644,0xFFFF9873,0xFFFFB4C4,0xFFFF8000,0x00000000,0xFFFF9873,0x00004B3C,0xFFFFD873,0x000079BC,0x0000278D,0x000079BC,0x0000678D,0x00004B3C,0x00008000,0x00000000,0x0000678D,0xFFFFB4C4,0x0000278D,0xFFFF8644,0xFFFFD873,0xFFFF8644,0xFFFF9873,0xFFFFB4C4,0xFFFF8000,0x00000000,0xFFFF9873,0x00004B3C,0xFFFFD873,0x000079BC,0x0000278D,0x000079BC,0x0000678D,0x00004B3C,0x12345678

__dft1:                @1000点用时376微秒
        push {r2-r7,lr}
        mov r5, r10
        mov r6, r11
        mov r7, r12
        push {r3-r5}
        ldr r0, = cossin
        ldr r1, = dianyabiao
        ldr r0, [r0]
        movs r6, # 0
        mov r7, r6
        mov r12, sp
        mov r11, r0
        mov r10, r1
        b __ji_suan_dft
        .ltorg
__ji_suan_dft:
        @0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R
        muls r1, r1, r4                @I
        muls r2, r2, r5                @R
        muls r3, r3, r5                @I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1
__dft1_fanhuile: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R
        muls r1, r1, r4         @I
        muls r2, r2, r5         @R
        muls r3, r3, r5         @I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2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R
        muls r1, r1, r4         @I
        muls r2, r2, r5         @R
        muls r3, r3, r5         @I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mov sp, r11
        pop {r0-r3}
        mov r11, sp
        mov sp, r10
        pop {r4}
        mov r10, sp
        mov r5, r4
        lsls r4, r4, # 16
        lsrs r4, r4, # 16
        lsrs r5, r5, # 16
        muls r0, r0, r4
        muls r1, r1, r4
        muls r2, r2, r5
        muls r3, r3, r5
        asrs r0, r0, # 6
        asrs r1, r1, # 6
        asrs r2, r2, # 6
        asrs r3, r3, # 6
        adds r0, r0, r2         @r
        adds r1, r1, r3         @i
        adds r6, r6, r0
        adds r7, r7, r1

        ldr r1, = cossin
        ldr r1, [r1]
        mov r11, r1
__panduan_dianyabiao:
        ldr r0, = 0x200007b8
        cmp r10, r0
        bcs __dft1_fanhui
        b __ji_suan_dft
__dft1_fanhui:
        ldr r0, = 0x200007d0
        cmp r10, r0
        beq __dft1_fanhui1
        b __dft1_fanhuile
__dft1_fanhui1:
        mov r0, r6
        mov r1, r7
        asrs r0, r0, # 9
        asrs r1, r1, # 9
        mov sp, r12
        pop {r2-r4}
        mov r10, r2
        mov r11, r3
        mov r12, r4
        pop {r2-r7,pc}
        .ltorg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浮点的虽然以前学过但是没写过运算的程序,调用官方提供的数学库也行,但是自己DIY折腾可玩性高,不成功 ...

说的也是。继续折腾
我用的沃尔什变换,用的方波,实部用的1,1,-1,-1,虚部1,-1,-1,1,系数都是特殊值,只是把采集的数加起来或减,没有乘法运算。
比如一个周期100个数,前25个累加为a,25-50累加为b,50-75累加为c,75-100累加为d,实部就为a+b-c-d,
虚部就是a-b-c+d
算起来跟傅里叶差不多,基本不用乘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也是。继续折腾
我用的沃尔什变换,用的方波,实部用的1,1,-1,-1,虚部1,-1,-1,1,系数都是特 ...

还是你这方法快,自己折腾找错比较麻烦,试错法不知道哪里错就没办法了。
我昨天看俄国以前开源那个RLC2程序也是汇编写的,但是人家也用了数学库,自己写经验不足写出来也不好用。

https://www.rlc-esr.ru/index.php/ru/rlc2

网友F:
谢谢分享,8号上班,去看看

楼主(2022-04-12):
搞这个一直没啥动力,懒一个月干几天活,改成单锂电池供电,放弃在线测量提高激励信号电压,优化自动档位除了100HZ档位其他的1K、10K、100K、200K都是秒切。本来打算好好搞搞校准程序,每当我想勤快点搞搞DIY的时候又来了别的活,这次是浇地,浇完了地估计又要休息一个月可能才有动力写程序,搞不懂现在为啥非常不愿意写程序。

原理图和程序

升压变压器是节能灯磁环绕的,电池这边7匝另一边28匝,测试下最慢的100HZ好像还能正常运行,档位太多感觉电容小数点位置和单位好像有问题,实在是懒得仔细搞了。
视频贴到youku,贴到B站有人怀疑我想靠发视频赚钱,我这么懒怎么可能啊

网友G: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单片机,怎么那样的汇编语句?pic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用的什么单片机,怎么那样的汇编语句?pic的吗?

型号stm32f030f4p6,这型号用汇编写程序的比较少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型号stm32f030f4p6,这型号用汇编写程序的比较少吧

ARM汇编,你用的什么软件?我怎么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ARM汇编,你用的什么软件?我怎么找不到呢。

用的ARM-NONE-EABI编译的,直接官方网站下载就行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open-source-software/developer-tools/gnu-toolchain/gnu-rm/downloads

也可以自己编译

https://www.gnu.org/software/binutils/

  1. ../configure --target=arm-none-eabi --prefix=/home/yjmwxwx/220g/ruanjian/chengxu/arm/bianyiqi/bintuils/

  2.     make

  3.     make install

网友H(2022-09-01):
引用 网友F:
说的也是。继续折腾
我用的沃尔什变换,用的方波,实部用的1,1,-1,-1,虚部1,-1,-1,1,系数都是特 ...

请教下,方波用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得到的结果有什么意义?有没有这方面资料推荐下?谢谢层主!

网友I(2023-09-15):
折腾的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