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和MOS管的电平转换电路为什么存在毛刺

楼主(2021-08-10):
最开始用的是MOS,电路如图:

信号传递方向为5V——>3.3V,结果发现,在3.3V这边,也就是UART1_RX上面,测到有5V的高电压;

于是想换成三极管的形式,如图电路;

结果发现在3.3V这一侧,也就是RXD位置还是测到毛刺;

有谁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吗?

网友A:
难道是DS或CE间的分布电容影响?TXD脚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B:
3V3 RX,对电源加个肖特基

网友C:
因为有结电容。串个1、2百欧姆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ut=Ie=Ic。Rc>=VCC2÷Ic。

真没看懂,为什么这样改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E:
三极管在作开关使用时有一个电荷存储效应,相当于电容的充放电。可以假想三极管CE间有一个电容,当三极管从截至转换到导通时充电,因为导通时通道的阻抗低,充电很快,所以在下降沿看不到充电的过程,当三极管从导通转换到关断时,这个电容要通过集电极电阻放电,因为集电极电阻比较大,所以放电速度较慢,用示波器测量时就能够看到上升沿的放电过程了。三极管进入饱和的程度越深,这个电容就越大,尖峰持续的时间就越长。楼主的电路因为基极电阻很小,所以三极管的饱和程度很深,尖峰就很大。MOS管也是同样的原因。

解决的办法:
1. 加大基极电阻,避免进入深度饱和区;
2. 减小集电极电阻,加速放电过程;

电阻计算:
先取集电极电阻为1K(电路功耗允许的话尽可能取小的数值),则集电极电流为Ic=U/Rc=3.3V/1K,假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为100,则基极电阻最大值为Rb=100*(U-0.7)/Ic=100*(3.3-0.7)/(3.3/1K)=78K,留点安全系数,Rb可取47K。

可以做一个实验对存储效应加深印象:

这是最基本的三极管开关电路,Rb=4.7K,Rc=10K,在Vin处送入1MHz的方波信号,那么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能够获得1MHz的方波信号吗?结果是永远的低电平!因为前一个信号的低电平时,三极管尚未有足够的时间退出饱和(存储效应的影响),第二个高电平又把三极管开通了。

网友F:
寄生电容,电感导致的。这种毛刺会导致辐射干扰,建议加RC吸收,

网友G:
兄弟 ,你是搞啥 ?物联网模块的吗 ?

网友G:
你这个 电路 不能用 MOS管 , 得用 三极管,左边 如果电压比较高 ,是 5V,右边是 3.3V,那么 左边高电平的时候 会直接通过MOS的 体二极管 通过 到 右边 ,那么右边 可能得到的电压就超过 4V,可能超过 你的耐压 ,有损坏风险

网友G:
另外你 从 MOS管换成三极管 电路还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一样的肯定不行 ,三极管基极 必须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H:
应该是gs电容漏过去

网友I(2025-02-07):
这样既可,加大基极电阻,转换三极管方向C:\Users\NING\Pictures\Saved Pictures

网友J:
G驱动串接电阻,5v也串接电阻。

网友J:
还有R5001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