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60串口问题

楼主(2021-08-10):
上位机端发送1030个字节,串口中断只能接收到410个字节

网友A:
能收到说明已经工作了,可能是串口报错了吧,报错之后就不会再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说明已经工作了,可能是串口报错了吧,报错之后就不会再接收了。

出现了帧错误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说明已经工作了,可能是串口报错了吧,报错之后就不会再接收了。

配置是按例程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到说明已经工作了,可能是串口报错了吧,报错之后就不会再接收了。

USART receive frame error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ART receive frame error

接收帧错误串口就停了,到中断里面清除一下标志位就可以了

会引起数据接收不全 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ART receive frame error

很多原因,波特率不一致,或者对方协议不标准都有可能

我们的方案只是切换了一个华大的芯片 之前用stm32 是可以的

网友C:
传输不稳定,线路有干扰,或者程序有问题,数据没收完。

网友D:
查看一下串口接收是不是有问题,华大的串口接收里不能有太多的时间做其他的操作,时间太长了就会有报错,再接收完了加一个清除各种报错的代码吧,要不然有可能就不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