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03的例程怎么跑?

楼主(2021-08-10):
#21ic问答# 请问用keil跑下载例程报错是什么问题嘞?下了使用的对应的GD30f103 CB安装上去了,但是例程里的跑不了。device里也是空的,找不到之前装过的。打开时报错GD32F103VC

网友A:
我表示没看懂。
“下载例程报错”是指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时出错?
“跑不了”是指单片机不运行下载的HEX文件? 没烧写进去又怎会运行呢?
我是用的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exe从串口下载HEX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没看懂。
“下载例程报错”是指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时出错?
“跑不了”是指单片机不运行下载的HEX文 ...

例程编译出错

网友A:
那你得上个图啊,不然谁知道出了什么错?
万一你的keil版本不对呢。

网友B:
device都找不到的话,说明芯片的pack包都没有装成功啊。

网友C:
keil可以开发的。

网友D:
是不是没有按照pack呢

网友E:
只是按照keil了吗

网友F:
说可完美替代STM32F

网友G:
GD单片机Keil环境搭建_

网友H:
安装GD的library pack包

网友I:
支持keil 5的pack包安装了吗

网友J:
这个报错是什么呢?

网友K:
GD32F103VC错误吗

网友L:
pack都没装吧

楼主:
GD32F103VC好像是要把文件后缀加个x改成keil5能用的。或者菜单栏project->manage->migrate。
现在好像是firmware里面的文件没有加进目录编译报错,咋加呀。

网友M:
目测当前状态,这个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