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显示的屏幕主要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

楼主(2021-08-10):
显示的屏幕主要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场合选用哪种屏幕更合适呢?它们的驱动电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显示屏的分类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分的。
至少, TFT 就算在 LCD 的子类里,不可能跟 LCD 并列的。

网友B:
屏幕一般考虑的是 价格 ,颜色位深 ,可视角度 。

网友C:
AMOLED也是属于OLED的一种,不该单独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一般考虑的是 价格 ,颜色位深 ,可视角度 。

他们之间驱动电路可以共用不?

@cjseng :是啊 还有串口屏 很方便
@QWE4562009 :我用的都是带驱动的,对外接口就是标准SPI、IIC、4/8位并行口以及串口,这样的屏用起来方便些。
@cjseng :很多屏应该是没有驱动IC的
一般来说,买来的都是成品,含驱动电路了,你只要处理接口协议就行了
@linguanghua :有没有参考电路 发给我看看
千差万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们之间驱动电路可以共用不?

显示屏有段式及点阵式两大类,分别可由lcd液晶,led发光管,或oled有机材料等构成.段式引脚较少,通常屏与驱动分开做,点阵式引脚太多,一般驱动直接做在屏上.8x8Led点阵模块单独引脚例外,那是为了方便拼装成各种大小显示屏而开的小灶.哈哈,不同材料的屏,驱动不可通用.并且都封在黑胶里了,没法引线.l

网友E(2021-12-21):
我是卖OLED和TFT的。
1,AMOLED价格比较贵,而且起订量要求较高,一般偏向手机,手环手表等量大的,也有用于汽车或者其他一些电视及
2,PM用于一些穿戴设备,订货方式灵活,价格相对AM较低,对工控或者户外设备来说,低温性能和低功耗是其必需的优势
3,TFT,价格更便宜,兼有AMOLED的显示效果。因为有背光,功耗略大于OLED。
4,LCD如无背光,功耗极低,和LED一样价格优势极其明显。
也就是说你的产品如果需要增加卖点,就可以选择TFT,PMOLED。甚至AMOLED。如果对工作温度外观无特别要求,则LED,LCD足以。
如果显示需要长亮,不推荐使用OLED,存在烧屏问题。
如有详细问题可以加我微信私聊,138140009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卖OLED和TFT的。
1,AMOLED价格比较贵,而且起订量要求较高,一般偏向手机,手环手表等量大的,也有用 ...

你是搞技术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卖OLED和TFT的。
1,AMOLED价格比较贵,而且起订量要求较高,一般偏向手机,手环手表等量大的,也有用 ...

你知道TFT、LCD、AMOLED、PMOLED等的区别吗?以及如何区分他们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知道TFT、LCD、AMOLED、PMOLED等的区别吗?以及如何区分他们

这些定义百度都可以很轻易的搜出来,我是做市场的,主要还是从应用端来区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卖OLED和TFT的。
1,AMOLED价格比较贵,而且起订量要求较高,一般偏向手机,手环手表等量大的,也有用 ...

大佬,为何说TFT的功耗大于OLED呢?如果两款同样大小的TFT和OLED,都全屏显示的情况下,OLED的功耗远高于TFT,还有就是同样尺寸的彩色AMOLED的功耗要高于单色的PMOLED,这些我都做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为何说TFT的功耗大于OLED呢?如果两款同样大小的TFT和OLED,都全屏显示的情况下,OLED的功耗远高于 ...

空谈误人误己  实干兴国兴邦  NB

网友E(2022-02-21):
引用 网友F:
大佬,为何说TFT的功耗大于OLED呢?如果两款同样大小的TFT和OLED,都全屏显示的情况下,OLED的功耗远高于 ...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论坛了,对于功耗的问题,是这样的,TFT的功耗主要是背光,不管显示画UI怎么显示,背光都是常亮的。
  OLED全亮的状态下当然功耗比同尺寸的TFT高,但是一般多是黑底白字,整个UI画面利用到的像素点通常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30.不亮的地方就不耗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论坛了,对于功耗的问题,是这样的,TFT的功耗主要是背光,不管显示画UI怎么显示,背 ...

感谢大佬,头像很帅。

网友G:
我想请教下在同样的显示尺寸下,同样的点阵下,同样的电压下,那种显示屏幕所需的电流的最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下在同样的显示尺寸下,同样的点阵下,同样的电压下,那种显示屏幕所需的电流的最小呢? ...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什么场合用什么屏?比如OLED、TFT、AMOLED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下在同样的显示尺寸下,同样的点阵下,同样的电压下,那种显示屏幕所需的电流的最小呢? ...

点阵屏的话, 功耗和电流最小的应该是电子纸墨水屏。甚至可以无电流常显,比如电子价签或者公交站牌。但是这玩意贵,反应时间也比液晶要长。
常用的就是点阵液晶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对于什么场合用什么屏?比如OLED、TFT、AMOLED ...

关于应用的问题,主要看产品整体的设计思路,
不知道你是做哪一类产品的,可以看具体情况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