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非隔离电源

楼主:
    求教下!这种 非隔离电源 BUCK-boost 的结构 的开关电源 画红圈 的地方 那个 GND 跟 12V  到底是那种画法才是正确的  又或者 说 2种 画法 都是 正确。 我知道 BUCK-BOOST结构的 是输出负压 的 难道 上下 对调 GND 跟 12 就能输出正压了?

而且 我看到 很多的 都是 下面那图的 画法 上面GND 下面 12V。!有点迷茫。应该 上面那个才是 正确 个人认为 输出负压!

第二个问题:我后面的电路 是这样的 请问 下各位 我 这个可控硅 是 工作 在 哪个象限的?难道 可控硅的 象限 触发 跟 电源 的 输出 是上面 GND 下面 12V 或者 对调 上面 12V 下面 GND 有关? 能详细 讲解下吗  一直很迷糊!!

楼主(2021-08-10):
求大神!介绍下!!!!

网友A:
都可以,看你要哪个做参考地。

网友:
没看到图啊

网友B:
都没错啊,就看你另外的电路,是以正端还是负端为GND了;
GND,可以是电源正,也可以是电源负,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看你要哪个做参考地。

第二个问题:我后面的电路 是这样的 请问  我 这个可控硅 是 工作 在 哪个象限的?难道 可控硅的 象限 触发 跟 电源 的 输出 是上面 GND 下面 12V 或者 对调 上面 12V 下面 GND 有关? 能详细 讲解下吗  一直很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错啊,就看你另外的电路,是以正端还是负端为GND了;
GND,可以是电源正,也可以是电源负,都是可以自 ...

第二个问题:我后面的电路 是这样的 请问  我 这个可控硅 是 工作 在 哪个象限的?难道 可控硅的 象限 触发 跟 电源 的 输出 是上面 GND 下面 12V 或者 对调 上面 12V 下面 GND 有关? 能详细 讲解下吗  一直很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错啊,就看你另外的电路,是以正端还是负端为GND了;
GND,可以是电源正,也可以是电源负,都是可以自 ...

还有 这句话 “是以正端还是负端为GND的“ 意思 是 ?

难道 是这样的意思 ? 我这个 电源结构 的 输出端 上面的 哪个是 输出 负端 下面 的 哪个 是输出 是正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下面输出 正端是 GND 那么 上面负端 输出 就是-12V ,如果 上面负端 输出 是 GND 那么  下面 正端 就是 +12V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 这句话 “是以正端还是负端为GND的“ 意思 是 ?

难道 是这样的意思 ? 我这个 电源结构 的 输出 ...

电路板上的GND,不是脚下踩的地,而是参考地,根据情况自定义的1个参考点;
上面KP3210芯片电源,是以电源输出的正端为GND;
下面KP3211芯片电源,是以电源输出的负端为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的GND,不是脚下踩的地,而是参考地,根据情况自定义的1个参考点;
上面KP3210芯片电源,是以电 ...

意思是 KP3210芯片电源 输出 GND的 那个 位置 是 电源的正端,输出 -12V位置 的 是电源的 负端?
KP3211芯片电源 输出 GND的那个 位置 是 电源 的负端? 输出+12V位置 的 是电源的正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KP3210芯片电源 输出 GND的 那个 位置 是 电源的正端,输出 -12V位置 的 是电源的 负端?
KP3211 ...

叫正端是GND,还是叫负端是GND,是随你心情的
其实是跟电路结构有关吧,很久很久以前的收音机电路,挺多就是以电池正极为GND的,可能是与电路里主要使用PNP的三极管有关吧?
只要把观念转变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能刚开始看的电路都是以电源负端为GND,所以思维固化了。
隔一段时间就有人问这问题,经常混论坛的人早就被教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