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发光二极管有关问题求教

楼主(2021-08-10):
常见各种指示线路里使用各种规格的发光二极管做为光源,但随着现在发光二极管的发展越来越多样性,色彩也越来越多,对此非常困惑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该如何确定,其动作电压又该如何确定?还请各位有经验的坛友,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或者经验。

楼主:
@tyw T叔还望资料支持一下,关键时刻还是得请你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通常手册规定20mA左右,若是脉冲供电,可达几百mA(视占空比大小,小于最大脉冲电流就行.)

  • 收到,谢谢T叔啦。

网友B:
    看器件手册即可,一般非照明用LED的额定工作电流大多在数mA水平。LED属于电流型器件,结压降由材料决定,即跟颜色有关。记住每种颜色的LED大致的结压降,驱动电压高于结压降并留取适当余量即可,然后就是电流控制的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