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这个运放输出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基础比较差,没看明白此运放的输出为什么是-0.5,XM1测量的电压是0.5?

EN6)FG5ILTFA[Q{$8$]1T3K.png (304.81 KB )

网友A(2021-08-11):
只看R1、R3、U1能否看懂

网友B(点评):
随意断开一个反馈支路都能理解,反相放大,但是两个同时加上以后不知道虚地该以哪个为主,还是说两个都是

网友C:
前几天有人问过一样的,这电路而言节点法也挺简单。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9786
见5楼。

当然用eet法,把R3看作外部元素,也行。 零响应电阻是0,零输入电阻是3。所以增益是-1*(1/4)
不过初学者不容易熟练。可看xu大神视频教程。

网友B(点评):
感谢,那什么是EET法呢?有没有相应的徐神的视频教程我去学习下

网友C:
@求基尔也不懂 :EET就是 Extra Element Theorem 缩写。
xukun大神在阿B上的视频教程,电路快速计算上去搜索就看到了。
不过我个人建议楼主还是先熟悉我那个贴5楼回答的,虚短虚断和节点法之后,再学快速计算法。

之前这个楼主也发了计算t型电阻贴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7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