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一下做注入变压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8-11):
剥了一个三米的网线

楼主:
经测量外经38mm,内径20.5mm,厚度14mm

楼主:
胡乱绕了一下,

接入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楼主:
接入信号发生器100hz,1khz ,10khz,100khz,1Mhz幅度比没有一比一,好像有点衰减。

楼主:
测试方法:
1、参考网友发的视频,次级绕组接了10欧电阻
2、用50欧的信号发生器,输入幅度200mVpp
经计算,如网友所说,带宽有100khz,再100khz到1000khz有拐点。
相位不好测试,没有视频中pico示波器那个功能。测量个大概。

楼主:
补测了一下
低频10hz,正弦波的确有点变形,输入波形有包络

楼主:
看看有什么问题? 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衰减,我这个该如何改进? @andyxly

网友A:
发财了,x大牛好像说1个值一两千块吧,加紧改进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财了,x大牛好像说1个值一两千块吧,加紧改进改进

ems测试中的电流注入法的耦合钳怎么自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有什么问题? 输入和输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衰减,我这个该如何改进? @andyxly ...

衰减是肯定有的啊。商品变压器上面标示的频率范围,也是-3dB下面的参数。
对于开关电源环路测试来说,变压器的相移,关系并不太大,因为环路测试仪的输入输出,都是在变压器的二次侧,你能保证变压器的带宽大于穿越频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