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E76003使用keil调试仿真时,代码超过2K无法打断点

楼主(2021-08-11):
NE76003使用keil调试仿真时,代码超过2K无法打断点。求助各路大神有没**招数

网友A:
不至于啊,是不是没**Keil

网友B:
没keil license不能build 超过2k
去网路找下keil 2032 license产生器或去买正版license才能免2k限制

网友C:
可能keil没有license

网友D(2021-09-10):
不是代码多少的问题

网友E:
有没有报错信息啊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根本运行不到那里啊

网友G:
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H:
没有license难道不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