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601多通道模式驱动代码

楼主(2021-08-11):
这两天在做FT601的USB3.0控制,发现网上大多数代码都是245单通道模式,这里提供多通道模式的loopback参考代码,在米联客的开发板上已经跑通了,请多多指教。。。。。
module ft60x_top(
input                 sys_clk_i,//50mINPUT
// system control
input                  Rstn_i,//fpga reset
output                 USBSS_EN,//power enable
output wire LED_o,
// FIFO interface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put          CLK_i,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out [7:0]   DATA_io7_0,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out [7:0]   DATA_io15_8,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out [7:0]   DATA_io23_16,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out [7:0]   DATA_io31_24,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out [3:0]    BE_io,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put  wire    RXF_N_i,   // ACK_N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input  wire    TXE_N_i,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reg     OE_N_o,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reg     WR_N_o,    // REQ_N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SIWU_N_o,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reg     RD_N_o,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WAKEUP_o,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output [1:0]    GPIO_o

);

assign USBSS_EN = 1'b1;
assign WAKEUP_o = 1'b1;
assign GPIO_o   = 2'b10;//00:245模式;11:4通道模式
assign SIWU_N_o = 1'b0;

//assign DATA_io7_0=8'hff;
//assign DATA_io23_16=8'hff;
//assign DATA_io31_24=8'hff;
//assign OE_N_o=0;//245模式下有用
//assign RD_N_o=0;//245模式下有用

wire rstn;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wire [35:0] FIFO_Din;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35:0] FIFO_Dout;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7:0] data_out7_0;//总线往外输出的数据组,可以为指令或输出数据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7:0] data_out15_8;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7:0] data_out23_16;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7:0] data_out31_24;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wire [3:0] Be_out;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reg [7:0] commond_out7_0;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reg [7:0] commond_out15_8;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reg [7:0] commond_out23_16;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reg [7:0] commond_out31_24;
(*mark_debug = "true"*)(* KEEP = "TRUE" *) reg [3:0] commond_Be_out;

(*mark_debug = "true"*) (* KEEP = "TRUE" *) wire [3 :0] BE_RD;

(*mark_debug = "true"*) reg [ 3:0] BE_WR;
(*mark_debug = "true"*) wire FIFO_F,FIFO_V;
(*mark_debug = "true"*) reg [7:0] mode4ch_state;
(*mark_debug = "true"*) wire FIFO_WR;
(*mark_debug = "true"*) wire FIFO_RD;

assign FIFO_Din =  ((!RXF_N_i)&&( mode4ch_state==8'd3)) ? {BE_io,DATA_io31_24,DATA_io23_16,DATA_io15_8,DATA_io7_0} : 36'd0;//read data dir
assign FIFO_WR    =((!RXF_N_i)&&( mode4ch_state==8'd3)) ? 1'd1:1'd0;
assign FIFO_RD    =((TXE_N_i)&&(!RXF_N_i)&&(mode4ch_state==8'd7)) ? 1'd1:1'd0;

assign DATA_io7_0    =  ((TXE_N_i)&&(mode4ch_state==8'd3)) ? 8'bz: data_out7_0 ;
assign DATA_io15_8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data_out15_8:8'bz  ;
assign DATA_io23_16  =  ((TXE_N_i)&&(mode4ch_state==8'd3)) ? 8'bz: data_out23_16 ;
assign DATA_io31_24  =  ((TXE_N_i)&&(mode4ch_state==8'd3)) ? 8'bz: data_out31_24 ;
assign BE_io     =  ((TXE_N_i)&&(mode4ch_state==8'd3)) ? 4'bz : Be_out;// write data

//assign data_out  =  (!TXE_N_i) ? commond_out:FIFO_Dout;// write data dir
//assign data_out7_0    =  (!RXF_N_i && ()mode4ch_state==8'd7) ? FIFO_Dout[7:0]  :commond_out7_0;// write data dir
//assign data_out15_8   =  (!RXF_N_i && mode4ch_state==8'd7) ? FIFO_Dout[15:8] :commond_out15_8;
//assign data_out23_16  =  (!RXF_N_i && mode4ch_state==8'd7) ? FIFO_Dout[23:16]:commond_out23_16;
//assign data_out31_24  =  (!RXF_N_i && mode4ch_state==8'd7) ? FIFO_Dout[31:24]:commond_out31_24;
//assign Be_out         =  (!RXF_N_i && mode4ch_state==8'd7) ? FIFO_Dout[35:32]:commond_Be_out;
assign data_out7_0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FIFO_Dout[7:0]  :commond_out7_0;// write data dir
assign data_out15_8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FIFO_Dout[15:8] :commond_out15_8;
assign data_out23_16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FIFO_Dout[23:16]:commond_out23_16;
assign data_out31_24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FIFO_Dout[31:24]:commond_out31_24;
assign Be_out         =  ((TXE_N_i)&&(mode4ch_state==8'd7 || mode4ch_state==8'd6)) ? FIFO_Dout[35:32]:commond_Be_out;
//assign BE_RD    =  (mode4ch_state==2'd1) ? BE_io   : 4'd0;
//assign FIFO_RD    = (!WR_N_o)&&(!TXE_N_i);

reg RXF_N_i_r0;
always @(posedge CLK_i)begin
          RXF_N_i_r0 <= RXF_N_i;
          end
reg [7:0] data_ch;
reg [15:0] test_cnt;
always @(posedge CLK_i)begin
    if(!rstn)begin
        mode4ch_state <= 8'd1;
        test_cnt<=8'd0;
        data_ch<=8'd1;
        commond_out7_0<=8'hff;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f;
        WR_N_o <= 1'b1;
    end
    else begin
        case(mode4ch_state)
        1:begin
          if(RXF_N_i && DATA_io15_8==8'hef)begin//通道1数据写入FPGA请求
            WR_N_o <= 1'b0;
            data_ch<=8'd1;
            mode4ch_state<=8'd2;
            commond_out7_0<=8'h01;//1通道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0;
            end
          else if(RXF_N_i && DATA_io15_8==8'hdf)begin//通道2数据写入FPGA请求
              WR_N_o <= 1'b0;
              data_ch<=8'd2;
              mode4ch_state<=8'd2;
              commond_out7_0<=8'h02;//2通道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0;
              end
              else if(RXF_N_i && DATA_io15_8==8'hfe)begin//通道1数据可以读出FPGA
                    WR_N_o <= 1'b0;
                    data_ch<=8'd1;
                    mode4ch_state<=8'd5;//跳转到状态机5执行数据读出
                    commond_out7_0<=8'h01;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1;
                    end
               else if(RXF_N_i && DATA_io15_8==8'hfd)begin//通道2数据可以读出FPGA
                    WR_N_o <= 1'b0;
                    data_ch<=8'd2;
                    mode4ch_state<=8'd5;
                    commond_out7_0<=8'h02;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1;
                    end
                   else begin
                    WR_N_o <= 1'b1; //请求读取数据,
                    commond_out7_0<=8'hff;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f;
                    end
        end
        2:begin
               if(TXE_N_i)begin
               mode4ch_state<=8'd3;
               end
       end
        3:begin
               if(!RXF_N_i_r0 && RXF_N_i)begin
               mode4ch_state<=8'd1;
               end
       end
       4:begin//FPGA读数据状态,通过RXF_N确定数据段
//           if(test_cnt==16'd700) begin//TXE_N_i抬高时数据已经全部的完成
            if(RXF_N_i && DATA_io15_8==8'hfe)begin
             WR_N_o <= 1'b0;
             mode4ch_state<=8'd5;
             commond_out7_0<=8'h01;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1;
             end
            else begin
             WR_N_o <= 1'b1; //请求读取数据,
             commond_out7_0<=8'hff;
             commond_out23_16<=8'hff;
             commond_out31_24<=8'hff;
             commond_Be_out<=4'hf;
             end
        end
        5:begin
//        if(TXE_N_i)begin
        mode4ch_state<=8'd6;
//       end
        end
        6:begin
//               if(!RXF_N_i_r0 && RXF_N_i)begin
               mode4ch_state<=8'd7;
               end
       7:begin
               if(!RXF_N_i_r0 && RXF_N_i)begin
       mode4ch_state<=8'd1;
               end
       end
        endcase
    end
end

  led_running led_running(
.clk(CLK_i),
.RSTn(rstn),
.led_out(LED_o)
);
// fifo master
wire [35:0] FIFO_Dout_ch1,FIFO_Dout_ch2;
assign FIFO_Dout= (data_ch==8'd1) ? FIFO_Dout_ch1:FIFO_Dout_ch2;
//assign FIFO_Dout= 36'hfffffffff;
wire [15:0] data_count_ch1,data_count_ch2;
fifo_generator_0 fifo_inst_ch1 (
  .clk(CLK_i),      // input wire clk
  .srst(!rstn),    // input wire srst
  .din(FIFO_Din),      // input wire [15 : 0] din
  .wr_en(FIFO_WR && data_ch==8'd1),  // input wire wr_en
  .rd_en(FIFO_RD && data_ch==8'd1),  // input wire rd_en
  .dout(FIFO_Dout_ch1),    // output wire [15 : 0] dout
  .full(FIFO_F),    // output wire full
// .empty(FIFO_E),  // output wire empty
  .valid(FIFO_V),  // output wire valid
  .data_count(data_count_ch1)
);

fifo_generator_0 fifo_inst_ch2 (
  .clk(CLK_i),      // input wire clk
  .srst(!rstn),    // input wire srst
  .din(FIFO_Din),      // input wire [15 : 0] din
  .wr_en(FIFO_WR && data_ch==8'd2),  // input wire wr_en
  .rd_en(FIFO_RD && data_ch==8'd2),  // input wire rd_en
  .dout(FIFO_Dout_ch2),    // output wire [15 : 0] dout
  .full(),    // output wire full
// .empty(FIFO_E),  // output wire empty
  .valid(),  // output wire valid
  .data_count(data_count_ch2)
);

ila_0 ila_0 (
.clk(CLK_i),
.probe0({RXF_N_i,TXE_N_i,WR_N_o,RD_N_o,mode4ch_state[2:0],FIFO_WR,test_cnt}),
//.probe1({DATA_io7_0,DATA_io15_8,DATA_io23_16,DATA_io31_24,BE_io}),
.probe1({FIFO_Din,FIFO_WR,FIFO_RD,FIFO_Dout_ch1}),
.probe2({data_count_ch1,data_count_ch2})
);

Delay_rst #(
    .num(20'hffff0)
)
Delay_rst_inst
(
    .clk_i(CLK_i),
    .rstn_i(Rstn_i),
    .rst_o(rstn)
);

//assign rstn=Rstn_i;

endmodule

网友A:
你好,最近也准备调这个,能交流一下吗QQ276627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