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 47Q10单片机ADC模块是怎么用的?大神们

楼主:
PIC18 47Q10单片机ADC模块是怎么用的?看了47q10的说明书,看不懂啊

网友A(2021-08-11):
试试MCC, 然后研究MCC生成的代码, 配合手册一起看, 就懂了。

网友B:
自己写的,比较简单,不知道是否合你意
#include "ADC.h"

void FVR_Init(void)
{
    FVRCON B7H;                                                                 //使能固定参考电压
    FVRCON B5H;                                                                 //温度指示器使能
    FVRCON B4H;                                                                 //温度指示器范围选择位
    FVRCON &=(0xFF<<2);                                                         //清零ADC参考电压
    FVRCON |=FVR_4096;                                                          //配置ADC参考电压
    while(!(FVRCON & 1<<6));                                                    //等待参考电压稳定
}

void ADC_Init(void)
{
    FVR_Init();                                                                 //内部参考电压初始化

    TRISC B7H;                                                                  //禁止端口输出驱动器
    TRISC B6H;

    ANSELC B7H;                                                                 //禁止数字输入缓冲器
    ANSELC B6H;

    ADREF=VREF_VDD;                                                             //参考电压选择

    ADCON0 B7H;                                                                 //使能ADC
    ADCON0 B4H;                                                                 //由FRC专用振荡器提供时钟
    ADCON0 B2H;                                                                 //结果右对齐,即12位结果
}

void ADC_Start(unsigned char in)
{
    ADPCH=in;
    ADCON0 B0H;                                                                 //启动转换
}

unsigned short ADC_Read(void)
{
    unsigned short adc_data;
    while(ADCON0&1);                                                            //等待转换完成,不用清零标志位
    adc_data=ADRESH;
    adc_data<<=8;
    adc_data=adc_data+ADRESL;
    return adc_data;
}

网友C:
这个帖子也许对您有点帮助: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2384-1-1.html

楼主:
        帮我看看我写的AD初始化是对的吗?代码附下:
//AD模块初始化
ADCON0 = 0x84;//ADGO=0;右对齐;使能ADC
    ADCLK = 0x0F;//ADC转换时钟Fosc/32
    ADCON1 = 0x00;
    ADCON2 = 0x00;//ADC模式为基本模式
    ADCON3 = 0x00;
    ADREF = 0x00;//参考电压
    ADPCH = 0x00;//默认为AN0*/
    ADACQ = 0x00;
    ADCAP = 0x00;
    ADRPT = 0x00;
        ADACT = 0x00;

        ANSELA=0X2F;//开启AN0-AN4
    ANSELB=0x10;//开启AN9
        ADIF=0;//中断标志位清0
        ADIE=1;//允许中断
        ADIP=0;//低优先级
  //  ADCON0bits.ADGO=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比较简单,不知道是否合你意

帮我看看我写的AD初始化是对的吗?代码附下:
//AD模块初始化
ADCON0 = 0x84;//ADGO=0;右对齐;使能ADC
    ADCLK = 0x0F;//ADC转换时钟Fosc/32
    ADCON1 = 0x00;
    ADCON2 = 0x00;//ADC模式为基本模式
    ADCON3 = 0x00;
    ADREF = 0x00;//参考电压
    ADPCH = 0x00;//默认为AN0*/
    ADACQ = 0x00;
    ADCAP = 0x00;
    ADRPT = 0x00;
        ADACT = 0x00;

        ANSELA=0X2F;//开启AN0-AN4
    ANSELB=0x10;//开启AN9
        ADIF=0;//中断标志位清0
        ADIE=1;//允许中断
        ADIP=0;//低优先级
  //  ADCON0bits.ADGO=1;

网友B:
请问你的初始化遇到了什么问题?

ANSELA=0X2F;//开启AN0-AN4

这个应该是 0x1F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的,比较简单,不知道是否合你意

你好,请教一下,27q10 44引脚的单片机EUSART模块,如果想把RC7引脚作为RX1,RC6引脚作为Tx1,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B:
RC6PPS=0x09;                                                                 //输出端口选择PPS: TXD1 => RC6
RX1PPS=(A=0,B=1,C=2,d=3)<<3 + 0/1/2/3/4/5/6/7           //RXD1=>RC7
RX1PPS=2<<3+7=0x17                                                    //RXD1=>RC7

网友D:
楼主想要怎么用呢

网友E:
看代码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F:
哪一部分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