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MK Bootloader求助

楼主(2021-08-11):
  最近在用PIC32MK1024GPE100-I/PT,要求实现基于CAN的Bootloader,在官方Harmony下面有基于UART的例程,我的计划是先调试出基于UART的,再改成CAN通信的,在操作过程中发现官方例程也没跑通。
1、Harmony下的官方例程如下图

2、板子也是官方的

3、实际操作是失败的......额.....

4、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先排除UART6是否正常,结果正面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5、单步试试,UART6可以收到数据(从UnifiedHost-1.17.0上位机发来的),但就是收不到完整帧

6、翻看AN1388文档,发现通信协议指令和程序也对不上(也可能是我对应错了...)

7、Bootlaoder不同于其他外设调试,有点复杂,前段时间搞过dsPIC33的,PIC32的显然不一样,尤其是官方的例程也跑不通,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哪位高手调过这块,分享下经验。

注:
我用的工具版本
MPLAB X IDE  V5.50
Harmony 3,测试之前已把bootlaoder的package升级到最新

网友A:
boot不是作为引导程序使用的么

是啊,但用官方的例程和Demo板没跑通

网友B:
有时候文档会有问题

网友C:
还没有用过Bootloader呢

网友D:
CAN的Bootloader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09-12):
自己回复一下:基于UART的Bootloader已经解决,用界面式的那款上位机不行,协议不一样,得用python命令行的方式

网友E:
楼主这算是自问自答吗

是的,自力更生了,哈哈

网友F(2021-11-02):
楼主有没有那个“安全BootLoader”,我用了有点问题,开了BANK切换的函数就不太正常。
我的芯片是PIC32MK1024MCM064

抱歉了,我没用过双bank的模式

网友G(2022-03-30):
您好,看到您关于PIC32MK Bootloader的帖子,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祝贺!
正好我也要实现基于CAN的远程更新功能,能否给您的测试例程发给我参考一下呢?PIC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官方的例程看得我也是一头雾水,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我的邮箱:18652018581@163.com,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基于UART的Bootloader已经解决,用界面式的那款上位机不行,协议不一样,得用python命令行的 ...

您好,看到您关于PIC32MK Bootloader的帖子,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祝贺!
正好我也要实现基于CAN的远程更新功能,能否给您的测试例程发给我参考一下呢?PIC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官方的例程看得我也是一头雾水,希望得到您的帮助,我的邮箱:18652018581@163.com,感谢!

网友H(2023-01-11):
兄弟 我也在调试pic32mk bootloader 官方例程在校验环节 无响应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bin文件不对 求指教

网友H:
兄弟 PIC32 BIN文件你是怎么生成的 官方给的指令生成的BIN文件特别大 有4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