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CD4069振荡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1-08-11):
上图最左边的电阻R0,**里“左边的电阻R0与右边的电容C1组成正反馈”,感觉作者对电阻的作用没有理解,因为取消并短接R0,正反馈一样存在;
R0不能省略的真正原因是,OUT端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时,相当于电源电压跟电容C1上原本充有的电压叠加,施加到R0处,如果没有R0限流,第一级的反相器输入端,将可能因超过电源电压而损坏。

网友A:
翻了楼主的空间,好几个振荡器的帖子,用在什么地方的

楼主(点评):
RTC,提供给通讯对象的CLK,低频脉冲,长时间的硬件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楼主的空间,好几个振荡器的帖子,用在什么地方的

有些是产品上需要用的,有些是感觉用得着,预研的。

网友B:
工作原理说错了。

两年前专门发帖说过了,而且有实测波形验证:
对照波形,阅读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原理说错了。

两年前专门发帖说过了,而且有实测波形验证:

从黄色波形推测电源电压为8V左右,蓝色波形峰值超过10V,感觉接近12V,谷值低于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4069输入端有內藏二极管,电容储电再放电,用Rs限流,以免內藏二极管损坏,通常20mA极限。 ...

看到有资料说Rs一般可取R1的2-10倍;
我的理解是Rs最好远大于R1,且远小于反相器的输入阻抗,Rs越接近R1越会明显影响频率实际误差,因一般是用R1与C来计算振荡频率。

网友B:
小鬼子的书,和米国人的书,两者区别如下:

老美研究电路,侧重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小鬼子是学习老美的,他们的很多科普读物---------即所谓的实用电路,是把他师傅的理论删除或者简化,侧重于给个标好元件参数的电路。

学习老美,需要懂理论,这个难度较大,所以基本功不太好的电工,讨厌老美,喜欢鬼子的书。

现在有很多众筹,把鬼子书上电路全都做板,然后参与者拿到电路板直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实际上不懂理论,实测电路不能让你学到多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资料是有写Rs>=2R1,是你说的原因 ,公式没包含Rs,Rs越小则频率也稍变高,但Rs过小会烧毁芯片也可能 ...

会不会烧芯片,估计也与电容容量有关,有些电容容量0.1uF以下的应用,冲击的力度小、时间短,应该是不会烧;那种电容容量几百uF以上的,估计就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些4069输入端有內藏二极管,电容储电再放电,用Rs限流,以免內藏二极管损坏,通常20mA极限。 ...

我仿真了一下,电路图如下。那个Rs过小,的确不起振。
有过电压,还发现负电压,里面的esd二极管的确有电流流过。

以后还是把king5555的king去掉,去掉个5,用555芯片。cd4069和555芯片价格差不多,这个电路有啥优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仿真了一下,电路图如下。那个Rs过小,的确不起振。
有过电压,还发现负电压,里面的esd二极管的确有二 ...

好像555芯片静态功耗大

网友A:
哦,原来如此,以前戈卫东发过低功耗32k的振荡电路,出于这个理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