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 pb12 pb13作为串口

楼主(2021-08-11):
我用esp8266连接  这个pb12 pb13   但是8266的蓝色的灯总是在亮  就好像是接地一样。我用手摆弄了一下,在某一瞬间又好了

网友A(2022-12-17):
是不是环境干扰啊,我最近看到个手靠近数码管后才会亮的视频。就是因为静电的原因

网友B:
听你的描述,好像有点干扰的意思

网友C:
你怎么摆弄的呀?是接什么元件了么?

网友D:
按理来说,不应该会这样的啊

网友E:
你是不是程序初始化导致的啊?

网友F:
你可以看看程序如何编写的,看看你的PB1213都做了什么

网友G:
估计是电路的事儿吧,有干扰了

网友H:
你可以试试换两个IO试试,看看是还会这样么?

网友I:
我记得这种现象我好像也遇到过,就IO配置不对导致的

网友J:
看看你的程序吧,贴出来瞧瞧

网友K:
你这摆弄之后就好了,估计就是程序有BUG了吧,是不是IO输出配置不是推挽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