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rtc 问题

楼主(2021-08-11):
使用st的库,原本移植到了413,直接使用st的库直接ok了。现在供货问题,换成415,发现代码不能直接用了,RCC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请问下如何处理。

楼主:
我是看到有413移植到415的文档,是只能用at的库来进行移植吗?103的库无法移植是吗?

网友A:
415的rtc  和 usb与413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5的rtc  和 usb与413不一样

所以现在用st103的库没法移植了吗?

建议使用AT32的BSP

网友B:
程序的话我试过直接把103的hex烧到415里 能用 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些没用到的接口有影响   也有用过移植的  我用的415库里的ERTC 直接用的LSI 用着也还行

网友C:
不用说,肯定是ST的库不能兼容亚特力的415系列了,这种没办法,还是老老实实换成亚特力的库吧,因为即使短时间内没问题,也无法保证长时间运行也没有问题 。

网友A: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