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沁恒 CH32V103 读取内存卡字库显示

楼主(2021-08-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再次感谢沁恒官方寄送的这块 CH32V103 开发板,集成了仿真下载器,集成了USB转串口,还兼容了Arduino接口,使用起来很方便。

  上一篇说到 CH32V103 读取内存卡根文件目录,并通过串口打印显示到串口助手。
  CH32V103 FATFS实现中文长文件名读取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4440-1-1.html
  显示到串口助手显然不太方便,我看目录还要带个电脑?再说有电脑我还需要这样看目录?
  这次我们换个地方显示。
  说干就干。
  从杂物堆里找来了一个12864显示屏,非常mini的那种,0.96寸,某宝上也有很多哦,10米左右即可拥有。

  怎么点亮屏幕这篇**就不说了,买屏送的资料就够亮屏了。
  本次主要实现内存卡字库的读取,显示。
  由于内存卡存放的文件,文件名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如果要显示任意中文字符,就需要对所有 汉字 进行取模,生成字库。
  那把所有汉字打出来,再一一取模不就好了?

  这里涉及2个问题:

  1、汉字有上万个,常见的也有几千个,一一取模再转换未免太费神。

  2、这么多汉字,如何一一对照,例如我想在这一堆字模中,快速找到“我”这个字的字模。

  什么?忘记取模的时候“我”的字模排在第几位了。

  对于第一个问题,感谢一些前辈大佬,已经有很多生成字库的软件了。

  第二个问题,汉字编码有很多种,例如 GB2312(收录6763汉字)、GBK(收录21886汉字)、Unicode(收录6万多字)、UTF-32则收录了12万字。

  已经有以上多种编码了,编码就代表着文字的排序,直接对照就好。

  这里取GBK和Unicode为例。GBK中出现的第一个汉字为“丂”,编码为16进制的8140,一个汉字用2个字节表示。
  如何获取汉字GBK编码?这里提供一种土办法,串口助手!
  将RX和TX短接,发送设置为字符GBK编码,接收设置为16进制,发送后接收到的就是字符编码:

  获取 Unicode 同理,发送切换到 Unicode 编码,接收为16进制:

  取模不管对照GBK编码,还是Unicode编码,都是能实现我们这个功能的。直接选个编码开始取模:

  生成字库二进制文件:

  再放入内存卡即可,然后使用 FATFS 读取字库文件信息:
  f_open(&gd_FileFontLib16, path, FA_READ);
  偏移文件读取指针:
  f_lseek(&gd_FileFontLib16, foffset);
  读取字模信息:
  f_read (&gd_FileFontLib16, Buff, 32, &cout);

  使用 Unicode 编码的字库时,foffset偏移就是汉字编码,使用 GBK 编码的字库时,foffset偏移按照以下计算方法:

  qh = *Str;
  ql = *(++Str);

  if(qh<0x81 || ql<0x40 || ql==0xff || qh==0xff)        // 非常用汉字
  {
    for(i=0; i<(Size<<1) ;i++)
      *Buff++ = 0x00;                                   // 填充
    return 0;
  }

  if(ql < 0x7f)
    ql-=0x40;
  else
    ql-=0x41;

  qh -= 0x81;
  foffset = ((u32)190 * qh + ql) * (Size&0x07 ? (Size>>3)+1 : Size>>3) * Size;    // 得到字库中的字节偏移量
  得到字模后显示即可,就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A:
读取的速度快吗?

SPI速度比不上SDIO,能达到几百KB/S,用DMA能再快一点

网友B:
生成的软件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的flash呢

网友D:
spi的速度能够到多少?

几百KB/S,使用DMA应该能在1M左右

网友E:
以前测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F:
这个使用系统了吗?

网友G:
iic的oled吗?

网友H:
字库的软件是哪个?

网友I:
编码方式时什么?怎么对应的

编码方式一般用GBK,因为代码编辑器一般也是设置GBK编码,如果读取文件系统的长文件名,可以使用Unicode编码的字库直接显示,就省的Unicode再转GBK这个过程了

网友J:
这个可以,非常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使用外部的flash呢

板子上没带flash,刚好读取文件用到内存卡,就一并放入内存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测试过,效果不是很好。

看要做什么,普通需求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使用系统了吗?

没有跑操作系统,但是加了文件系统读取文件。

楼主:
是iic的oled屏,小巧便宜

网友K(2022-10-09):
带的闪存实在太小了

网友L:
如何把中文字库通过Fat文件系统放入SD卡

网友M:
使用外部 FLASH 来存储字库

网友D:
SD卡字库文件需要放在根目录

网友N:
  找到该汉字在字库中的偏移位置,然后读取

网友O(2022-12-01):
如何实现字符大小的缩放呢?

网友J:
内存卡字库如何加载到程序中?

网友P:
单片机做显示,字符大小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Q:
字库的软件使用哪个?能够压缩字库的大小吗?

网友R:
怎么动态选择内存卡字库或者内部数组在字库?

网友S:
楼主使用flash存储过汉字了吗?

网友T:
如何加快内存字库的显示速度吗?

网友U:
所有的字库生成方式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V:
汉字编码方式太复杂了。

网友J:
可将字符加载到ram里面吗?

网友W:
内存卡读取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X:
为什么不使用flash存储字符?

网友Y:
能不能实现字符的放大和缩小?

网友R:
怎么设置不同大小的字符?

网友Z:
内存卡字库太慢了。

网友AA(2023-01-06):
这个读取内存卡字库太慢了。

网友J:
CH32V103是否有sdio接口?

网友AB:
最大支持多少M的内存卡?

网友AC:
可以放到flash里面读取数据的吗?

网友AD:
这个内存卡响应特别慢怎么解决呢?

网友AE:
fatfs打开的时候返回错误1,这个是为什么?